解决翼龙爬升无力

楼主(2006-01-14):
在飞了10余架次后,起飞时明显感到爬升无力,对翼龙进行了检查:
1、检查、调整机翼、尾翼
2、检查
电池
、螺旋桨正常
3、把
电机
拆下,泡到水里通电清洗,低速、高速转了差不多15分钟,烘干后轴承部位喷WD40
电机处理后震动、噪音明显减小
4、检查调整重心,在30%~35%之间(锂电和镍氢有区别)
今天试飞,恢复正常
没有找到确切原因,估计和电机(积垢,特别是碳刷部位)、重心有关

网友A:
不用15分钟吧..碳刷都没来.....
最好用酒精

楼主:
酒精当然最好,不过家里只有泡好的枸杞酒
至于时间,有资料介绍几分钟就可以,没有仔细研究过,下次试一试
还有收获,电机温度好像降低了点,没有原来烫了

网友B:
碳刷电机的换向片间隙用环氧填封,再磨平抛光,这样处理可以减少积碳.另外,给电机加润滑油时不要太多,更不要让换向器和碳刷粘油.

网友C:
620克的全重用380直驱.有点玄!

网友D:
换个启迪的无刷,肯定好用!!

网友E:
不一定的,我以前也试过,用无刷电机了,也是升不上去,后来发现是憧机时机身变形了,尾管向下了,所以机机一起都上不去

网友F:
让我告诉你:
哪里都不是。是因为你的机翼迎角变小了。也就是说翼台可能变形了

网友G:
如果是爬升无力的话换启迪无刷,用原配氢电就有明显的差别,原来要转几圈才爬得上去,现在半圈就可以关动力划了。试过用11V锂电,动力大得快散架了。如果是强烈低头的话就是摔过,尾管向下了,相当于尾舵严重向下,把它掰直用热溶胶固定。不用多准都行。我原来也这样过,飞起来要拉杆到底才能平飞,特别是开动力的时候更厉害(有动力尾舵效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