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机器人
请问有在搞只能机器人比赛的兄弟吗?请教!

楼主(2006-01-14):
想通过软件的改进,用红外线发射和接受装置实现微波测距器的功能,不需要太精确的,只需要能分辨出3个级别的距离就行。下午写了几个程序都不行,大伙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我的做法是:
使用3对红外发射接收器,调整在不同的强度,再程序中检测接受器是否接受反射的信号,这样就可以判断机器距离障碍物的大概距离,但是不能3组同时工作。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请赐教。谢 !!

网友A:
试试3组用扫描的方式.
你可以说得再具体点吗?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回帖,我的做法是用3组红外发射接收器,强度调为3个级别,如:A组强度高,B组强度中,C组强度弱,这样通过在程序代码中检测3个接受器的状态就可以知道机器距离障碍物的大概距离区间了。因为较远是就可以接收到A组的红外反射,当很近时才能接受到C组的红外反射。

楼主:
您说的3组扫描的方式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三组要分时工作,一起工作有干扰,特别是成品的头,都只有个滤光片,不带调制电路
自己做的话可用锁相环分别锁不同频率,可做到同时运行无干扰
顺便问下,楼主参加的是CCTV那个还是菲思卡尔的?

楼主:
回楼上话,没有那么高水平。是全国青少年机器人比赛,是带学生去比赛,不是我去比赛,不过也差不多啦。都是要改装的。去年就去了西安比赛,今年在省内惨败啊,被领导教训了

楼主:
在代码中有分时工作,但是一下载到机器上就老是出问题,也许可硬件不稳定有关系。烦啊!

网友B:
你说的那个比赛啊,在西电附中比的?我还给西安一中辅导过一阵,用的广茂达的套件,硬件确实不行,最后把控制板和电机全都换了,劝楼主也要改进一下硬件,原来带的非常不好用!

楼主:
我们有段时间是用广茂达,现在则是用中鸣的。好象也不怎么样,比赛结果很大程度还是要靠运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