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处女航,OPS21发动机新搞的飞轮不够重量,都没启动成功...

楼主(2006-01-14):
今天处女航,OPS21发动机新搞的飞轮不够重量,都没启动成功...

飞轮的重量现在估计也就不到150克,不到3两左右,重量不够,我已经很努力的去调试发动机,其结果是一个多小时,硬是没启动起来。由于发动机座固定稳了,飞轮不能换大直径的,只能另外再想办法了......

郁闷,看来只有找朋友帮忙车个,这周可能是搞不定了!

RCBOY看到后回一下,明天再去水边试试,不行礼拜一给你电话,可能又要你帮忙了!

网友:
还没下水,不关飞轮事吧!是不是油针没调好?我原来那部雷虎f1挂机磨机时也是搞好好久都没有起动成功,结是最后是油针调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处女航,OPS21发动机新搞的飞轮不够重量,都没启动成功...

飞轮的重量现在估计也就不到150克,不到3两左右,重量不够,我已经很努力的去调试发动机,其结果是一个多小时,硬是没启动起来。由于发动机座固定 ...

刚看到,你没早去试船。我们今天开始放假了,没办法动机床了,得等过完年了,正月十六上班。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不知你可以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你没早去试船。我们今天开始放假了,没办法动机床了,得等过完年了,正月十六上班。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不知你可以用不

呵呵,再说了!谢谢你了,想起来了,你们放假了,过年还没想好回哪吧?

呵呵,有空给你电话,年后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你没早去试船。我们今天开始放假了,没办法动机床了,得等过完年了,正月十六上班。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不知你可以用不

虽然对发动机不算特别了解,但也蛮了解的了!以前启动过,用得挺好,油针没怎么动都不行了,唯一就是拆掉了一个直径大的飞轮,所以才会去考虑飞轮的问题!

是不是油针的问题,明天再去调试调试就知道了!

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B:
和飞轮没关系得.....你看看车用的飞轮才多重.... 150克都太重了..飞轮轻只是 怠速不稳  和不能启动没关系的

网友:
和飞轮的关系不大,

网友:
空载启动不了和飞轮一点关系多没有呀。

网友:
看看火头和油针

楼主:
今天又尝试了一下,居然昨晚的启动电瓶没冲上电,估计是和充电器接触不良,基本上来讲,不停的调油针,1/3油门,高速带动发动机的时候,发动机确实已经在运转,燃油也燃烧了,只是启动机一停,发动机跟着也停了,废油还从前轴机闸处溅了出来!喷到了船体两边。

后来没试多久,启动电就没电了,总的来讲还是没启动成功!

如果不是飞轮的事,就准备把发动机拆下来拆掉重新检查安装,调好发动后再装到船上去!

总觉得是飞轮的问题,现在的飞轮只有50-80克左右!火头也换过了,把新火头换成我先毫车上的旧火头,新的旧的都是A3的,不过以前用的那个是8号而已,没道理热火头启动不了的

只有再试试了!没道理的,放了两三个月机器就启动不了了!

油还都是15%的,以前是TOP,现在是巅峰而已~

今天搞一天,手很痛,心情也很郁闷,在莲花山都没心情看美女了......

图给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飞轮没关系得.....你看看车用的飞轮才多重.... 150克都太重了..飞轮轻只是 怠速不稳  和不能启动没关系的

我看了我车用15的飞轮,至少有100克到150克左右呢!

准备换个重的飞轮,钢的小直径飞轮,以质量的优势来弥补直径过小惯性不足的缺点!

网友B:
看那情况 你那发动机 严重富油.........
飞轮重 加速慢...你那ops发动机就浪费了

雷虎EK4用70发动机 飞轮就100克不到~关键是油针调节!

网友:
长时间不用可能油针堵了。

网友:
同意,严重富油。还有风门开1/太到了吧

网友A:
拿我这来调吧,我有个大电瓶: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情况 你那发动机 严重富油.........
飞轮重 加速慢...你那ops发动机就浪费了

雷虎EK4用70发动机 飞轮就100克不到~关键是油针调 ...

我油针是从半圈开始往大调的,不可能是富油,每次我都会检查有没有富油的。
油针也不应该堵,我按住进气口只要转一圈油就吸到化油器来了。

昨天问了转速兄,他告诉我飞轮不行,飞轮不需要太大的重量,但需要大的直径,可是装大直径飞轮轴系和船底的水平角度也会大,那这样也会影响速度,没好的办法了!

如果要改发动机座,那又是个大工程了......

启动风门开大没理由启动不了,开大的原因就是怕飞轮不够直径而低速不稳定导致无法启动,所以就大风门启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我这来调吧,我有个大电瓶:0

我也想去啊!去趟太不容易了!呵呵

不过我想年底放假了应该会有时间去的

网友C:
火头用的几号,点火电冲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头用的几号,点火电冲足了吗?

火头A3的热火头啦!两个点火电轮番上,都很足啦!这细节会注意的

网友:
首先注意的是发动机的气密性好不好!不好的话怎么调都没用的!其次是用合适的火头!你的发动机应该用欧洲的长牙火嘴!最后才是调整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