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油改电的配置?

楼主(2006-01-15):
请教各位:翼展1270MM、机长1150MM、翼面积30dm2、翼载荷70g/dm2、全配1800-2000g的40油机,欲改无刷,最低配置?谢谢!!!!

网友A: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18975
这个就是了.
电机:3520-6T
螺旋桨:14*7
电调:60A
电池:4S2P 2200MAH/S
地面最大电流46A-48A
中航飞机偏重,所以用6T电机.
同样配置的,OUYA-40F3A
我的配置是3520-7T
地面电流38A-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