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录的Aerofly滚转录像

楼主(2006-01-15):
Aerofly狗:高安的Aerofly硬件狗
发射机:4VF
下载地址:http://www.nhbln.com/szc/aeroflyroll.wmv

网友A:
这是什么飞机?改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飞机?改过吗?

我怎么看怎么像模拟器......

网友A:
是啊,就是说模拟器里面的哪个飞机,改过没有,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就是说模拟器里面的哪个飞机,改过没有,嘿嘿

用的模拟器里面的extra330,没有改过的,用的原型机。

网友:
一直都在练习那个kt,刚才换了extra330,反应竟然很迟钝,呵呵,错舵也可以有时间修了
只是不知道大家怎么判断飞机侧向是否垂直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郁闷~

楼主(2006-03-17):
忙了好一阵子,我出山啦,继续我的3D生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忙了好一阵子,我出山啦,继续我的3D生涯

我跟你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混啊~~~~~~~~~~

老大,不敢不敢......

网友C:
szc , 你是怎么生成wmv文件的呀?? 我录的为什么不是WMV的呀??

网友:
要一个软件

FRAPS  教程自己去搜索吧

网友D:
说下大仰角飞行的要领嘛
升降舵打死,油门控制高度,方向舵控制方向,副翼控制平衡
问题是我只要一拉杆,飞机就直接转一圈,油门小了又直接失速,大大说下要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下大仰角飞行的要领嘛
升降舵打死,油门控制高度,方向舵控制方向,副翼控制平衡
问题是我只要一拉杆,飞机就直接转一圈,油门小了又直接失速,大大说下要领哈

哈哈,关键是速度没有掌握好。速度太快,轻微拉油门就往上窜。

您试试这样做:
首先让飞机平飞,低空盘旋消耗速度,掌握好油门,让飞机速度慢慢接近失速的界点,这时你会发现飞机已经是轻微的仰着头了,然后慢慢的拉杆,顺势补充油门,直到升降舵拉到底,这样就可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szc , 你是怎么生成wmv文件的呀?? 我录的为什么不是WMV的呀??

用FRAPS软件,把录像截取到avi文件,然后压缩成wmv,就可以了。呵呵
在5irc的模拟器板块有这个软件的介绍,您去看看。

网友:
收到~!谢谢szc兄,同时继续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