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软轴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6-01-15):
软轴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可用硬轴代替,,, 应该是摩托车的时速表转速轴,去修摩托车的地方多的是,

网友B:
那东西需要装反浆。。才不会段。。要装发动机。。一放到水里面就断。。没的说。。。
还是问问泥欧把。。他有卖的。。不是很贵。。。价钱可以。。装发动机。。。没有一点事呵呵

网友C:
摩托车的时速表转速轴有三层,第二层可以使用正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