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贴 ----- 2个导风扇串联

楼主(2006-01-15):
2个导风扇的串联   可以分为2种情况

2个风扇同向运转   后面风扇工作在前风扇的滑流中  后面的风扇吃不上力量当然就没有效率    如果加装偏转导流片的话 把气流强行调整到后级适合的流场 这样也可以   但是导流片后面的气流分离也会带来很大的阻力

2个风扇相对运转  这样后面的风扇会更多的压缩前面风扇的气流   后面级的功率消耗可能比前面的更大

由于后级的引流作用前级的实际螺距会增大   同时经过后级的压缩气流有更高的压强

结论分析   第1种情况是最方便的但是也是效率最低下的方案
           第2种情况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串联方案的特征是     有更多的动能损失在空气中 没有转换为推动飞机的机械能   随着飞行速度的增加  随着排气速度和飞行速度差的减小 效率也会随着增加  动力系统的推力不会随着速度增加而减小    这样的东西不能大幅度的增加静推力  但是能比较大的提高飞行速度

分析完了  大陆和台湾的术语不大相同 希望大家能看懂

网友(2006-07-30):
这种东西还要分析?真实的压气机里用反向静止叶片是干啥用的?真不明白为何老有人把答案当作问题来研究

网友:
这是飞行披萨上的讨论,好像是想解决喷气像真模型进气口小的问题。
任何机械,串连的效率都是各级的乘积,多级必然低于单级;另一方面,叶片效率是低速和小实度较高,但工程实践中效率并总不是第一位的。轴流压气机用多级是为了提高压缩比;风扇和压气机的要求不同,只要压力大于流道阻力就行。所以现有的涡扇不论军用民用、超音速亚音速,都只用一级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