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函道测试结果

楼主(2006-01-15):
品牌:电动模型网

型号:ELE EMM 2000

KV值:4000

电池:ELE Diamond 15C 11.1V

电调:辉盛(TowerPro)JETI-30A无刷马达电子调速器

函道系统:KAMDAX

全油门电流:22A

全油门持续推力:约300克

全油门功率:约165瓦

测试设备:MEDUSA的Power Analyzer Pro

=====================
看来飞400-500克的机机应该没有问题。电流到18A以上时,电机转速变得忽高忽低,不知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

我将继续测试,然后汇报结果。

网友:
电调的问题,新的电调应该就没有问题了,老电调驱动高速电机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我的电调可是刚刚买的。如何判断其新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可是刚刚买的。如何判断其新老?

新的辉盛30A没有那个2针的小插头,老的有.

网友A:
我用ELE的X22S电机,KV3800,ADV3500BH电调,GWS的EDF64涵道。ELE15C。1500MA电池,电流18A,推力370克,压称法测试。
同样的电池和电调,用ELE的28040外转,直驱1047桨,电流18A,拉力960克。

网友:
重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电动模型网

型号:ELE EMM 2000

KV值:4000

电池:ELE Diamond 15C 11.1V

电调:辉盛(TowerPro)JETI-30A无刷马达电子调速器

函道系统:KAMDAX

全油门电流:22A

全油门持续推力:约3 ...

现在市场上的函道效率都不怎么样,也就GWS还过得去,380级的达到400g左右。其他的就很难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用ELE的X22S电机,KV3800,ADV3500BH电调,GWS的EDF64涵道。ELE15C。1500MA电池,电流18A,推力370克,压称法测试。
同样的电池和电调,用ELE的28040外转,直 ...

ELE的X22S电机约50克,直径22,长度30的。
28040是56克,和ELE现在的EA20-22L差不多。就是常见的28MM外转,不过那电机效率实在不错。我用GWS的0947桨,800克拉力,1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E的X22S电机约50克,直径22,长度30的。
28040是56克,和ELE现在的EA20-22L差不多。就是常见的28MM外转,不过那电机效率实在不错。我用GWS的0947桨,800克 ...

现在ELE 28040没了吧? 买过一个ELE 28030不错,做工比HiModel的好多了。

问转速版主:EA20-22L 的质量、性能和价钱都和ELE 28040差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