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海淀鹰王

楼主(2006-01-15):
2410—08,11。1伏下拉力多大,上多大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2410—08,11。1伏下拉力多大,上多大桨,谢谢!

辉盛2410-08用7.4V驱浩业1047电流10A左右拉力420g,用11.1驱8x6的拉力450g左右,建议不要使用11.1,容易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