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看-老手完善--飞油机手册

楼主(2006-01-15):
以下其中一项你没有做到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油  机  手  册

一、飞前准备和检查:
1、检查电源是否充足、电源、接收机各插头是否插好
2、检查油料是否加满,油管插牢
3、检查发动机支架和发动机各部件的螺丝是否有松动
4、起飞前遥控器拉一下距离。不拉出天线就有50米左右的遥控距离。
5、起飞前检查一下各个舵面是否灵活,操纵方向是否正确。
6、起飞前检查一下周围是否有同频率的设备在工作(不开发射机,先打开接收机,如果舵机会有动静就说明有干扰)
7、检查各舵机、舵面连接扣和夹头是否完好
8、发动发动机检查运行状况,要做到各个角度不熄火,调整到最好状态。
9、注意天气是否符合飞行
10、提前选择好降落地点
11、安排助手在降落时提前疏散在降落航线、跑道的围观人群
12、检查绑机翼的橡筋是否牢固
13、检查飞机的前后重心和机翼重心

二、上天后的调整:
1、将飞机爬升到50米以上的高度再转弯
2、上天要注意飞航线,不要乱飞!要飞准!
3、爬升到高度后在直线上再调微调! 调整飞机的副翼和尾翼的微调,调到双手全放开时,飞机能保持平飞的状态。调好降落后千万不要让别人动你的遥控器!不然你是新手,上去有问题时就会慌
4、计算油料的飞行时间或让助手计时提醒,以免发动机停车迫降

三、降落后的检查
1、各个接头是否牢固
2、要将发动机风门关闭到最小,并用纸堵住进风口以免杂物进入
3、关闭电源
4、再次检查检查发动机支架和发动机各部件的螺丝是否有松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飞前准备在加一条:起飞前滑行一段距离检查是否滑行直线

网友:
很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A:
倒是真谨慎!
我倒从来没有到50才转弯.

网友:
不错~~ 顶~~ 说得很实际 ~~~

网友B:
6、起飞前检查一下周围是否有同频率的设备在工作(不开发射机,先打开接收机,如果舵机会有动静就说明有干扰)

   这个不太准确`~~应该开机测试~~

网友:
够完善的,帮你顶!

楼主:
我今天自己一个人去首飞了,对照手册,检查完毕,完成了两个起降,最后的降落只弯了点前起落架,整机完好。自己先庆贺一下!!终于过关了。

楼主:
希望还有更多的老鸟来完善啊

网友:
还应当加上出门前的检查项目:
1、发射、接受电力是否充足。
2、点火电电力是否充足。
3、启动电瓶电力是否充足。
4、燃料和加油设备是否充足完好。
5、有必要带点场外修补工具和材料。
6、带1~2只备用火头

楼主:
很好的补充

网友:
切记起飞前一定要将各个多面多试几次。我们已尽遇到过好几次,顺倒开关不知道被谁动了,造成事故。用带模型储存功能的设备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确认模型是否选择正确!~!~!~!

楼主:
这些都是血泪教训的总结啊!1

网友:
对于有多架飞机而只有一个控的摸友,起飞前一定要检查舵面是否正确。换晶体后有可能是反舵。

楼主:
很好的提示

网友C(2006-02-25):
快,比我还快,我看可以把我的录像素材给你整理一下还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比我还快,我看可以把我的录像素材给你整理一下还快点

呵呵,师父这样说,是想逃避责任啊

网友:
狼哥,你的录象不错!

网友:
偶就喜欢满天飞,还喜欢爬高!好几次雨天,云层低,飞到云里找不到了.过好久才看到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真谨慎!
我倒从来没有到50才转弯.

新手初次飞行,这个高度还是需要的,否则稍微出点差错,就会手忙脚乱,没机会补救了

楼主:
前两天去飞,发动机着不了车,后来检查是点火器不点火,直接用颗5号电池和一根电线连接火头发动,提醒大家外出飞的时候带根电线备用,长20厘米左右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起飞前检查一下周围是否有同频率的设备在工作(不开发射机,先打开接收机,如果舵机会有动静就说明有干扰)

   这个不太准确`~~应该开机测试~~

钓鱼狼应该把具体怎么开机测试说出来让大家都学学啊,盼望中

网友D:
真谨慎!
我倒从来没有到50才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谨慎!
我倒从来没有到50才转弯.

这个说法主要针对新手,留足够的空域以免出现问题还有挽救的空间,如果低空出现问题什么都晚了,新手起飞的第一个湾还是很重要的。对于老鸟来说,长时间不飞的飞机第一个起飞一样的还是要飞高些做些调整和检查吧,恐怕没几个的飞机停飞了N久还敢起飞就来个低空通场或者倒飞通场吧,对新手来说,能平安的起飞降落就是最大的成绩,尽量飞高些吧!!

楼主(2006-04-12):
前两天去飞蝴蝶机。按照操作步骤:检查遥控器发射距离。不拉天线走出大概3、4十米远,结果发现舵机狂跳,在走就没信号了。多次调整接收机天线还是不行,后来检查发动机天线感觉很松,扭紧后在试,一切正常。想说的是不按步骤检查,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E(2006-05-21):
希望对新手有用的好贴帖别沉下去,顶一下

网友C:
今天再飞,25小飞机在经过N次修理后实在太重了,速度暴快,飞到10分钟左右还空中熄火,基本没什么滑翔性了,迫降,拆桨而回

网友D:
很有必要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