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想!!!CNC数控自动化防空机枪!!!

楼主(2006-01-15):
我们这里民兵防空训练!工人民兵用14。5MM高射机枪往天比比划划的!部队的教官说!可以打巡航导弹和低空突防的超音速飞机!我有点怀疑!
忽然想起咱们的DIY版块里的CNC!应该可以做出CNC防空机枪的!我看防空机枪就两个轴!一个360度的方位轴,一个高低俯仰轴!用两个步进电机就可以作成CNC自动防空机枪了!探测器就用雷达好了!雷达发现飞机或者导弹后标注出方位!再用微机计算出提前量!发出控制信号控制两个CNC步进电机!不就是CNC数控自动化防空机枪了吗!!!

楼主:
便宜!!!量大!!!准确!!!

楼主:
不怕你霉菌飞机大导弹多!!!没咱防空机枪多!!!

网友A:
好思路.可行.

网友:
系统响应时间要快啊!真实的军用自动防空系统应当也是这个原理啦!

网友B:
哪里有那么简单?那个对空自动武器是一个大的系统集成...按照你们说的按俩司服电机,接一电脑,联上雷达...就能打飞机导弹?哈哈哈.......不过设想还不错!你们可以参加中央台的异想天开栏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那么简单?那个对空自动武器是一个大的系统集成...按照你们说的按俩司服电机,接一电脑,联上雷达...就能打飞机导弹?哈哈哈.......不过设想还不错!你们可以参加中央台的异想天开栏目了...

cnc机床那里有那么简单?要有工厂做的!可是却有人做出来了。
CNC机枪本身就是靠数量来覆盖的,不需要多高的精度和准确度的!
一千挺能打下几架机机就已经很划算很划算了。

楼主:
很高的精确度是由导弹或者高炮来实现的!我的意思就是用很少的成本来增加一定的准确度而已!!!总比光用人来比划准确一点吧

楼主:
高射机枪本身就不是高精确度射击的东西!!!是靠覆盖来进行概率射击的!!!
打几十万发几百万发来覆盖一个较大的空域!!!打几十万发几百万发也不一定能够打一架下来!!!加了CNC后!!!就可以增大覆盖空域!!!提高命中概率!!!几万发搞不好就可以干一架下来了!!!一架飞机或者导弹多少银子!!!一挺机枪和几万发几十万发子弹才多少银子!!!雷达也不贵!!!一个精度比较低的炮瞄雷达可以带几百挺机枪了!!!

网友:
廉价守门员系统!

网友:
楼上的干吗用那么多的叹号?!我又没有推翻你,不要激动!你要认为可行的话,不妨先搞出来个样品,我们一定支持你!说不定好的话全军都来找你采购那......另外也可以出口,给国家创汇吗!哈哈....

网友:
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做CNC机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思路.可行.

网友:
哈,其实想来想去,应该就这个原理

网友:
自动机枪早就有了,每分钟几千发子弹。形成一到铁墙

网友:
做成遥控机枪也行啊,躲的远远的来遥控发射,就不怕敌机轰炸了

网友:
敌人的飞机就没有电子干扰吗??

网友:
其实这个思路是正确的,美军在 伊 拉克就有装备摇控机枪。不要把问题想得很复杂。当然,理论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2006-09-16):
观后感,国防新力量,人民的创造力无穷尽拉!!!

网友:
导弹不能随便打,不过打打小偷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密集阵就是雷达+加特林机关枪+伺服,作为军舰的近处防卫,我相信假如可弄到雷达和机枪好多人可以做出来.

网友:
我军现在的四管自行高炮就是这样的 上次CCTV7演过 一开炮 呜呜呜呜的响 反应速度快啊 看着真过瘾 这东西现在各国应该都有了
我看有了这东西 传统的高炮要么改造要么扔了吧

据说过去部队高炮防空是一个团的高炮瞄准一架飞机打 还不一定都能打下来

网友:
那是过去子弹不花钱,瞎打。。。。

网友:
这种火炮系统在60年代中旬支援越南打老美时就用上了,一个炮瞄雷达同步控制六门火炮,还是向苏联老大哥买的呢,苏联开始用可能也就是五十年代。至今也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密集阵就是雷达+加特林机关枪+伺服,作为军舰的近处防卫,我相信假如可弄到雷达和机枪好多人可以做出来.

说的是美国的"火神"吧!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利用每分钟几千发子弹形成的"弹幕"拦截导弹,早就有了,现在还在列装.我国也有类似的武器!

网友:
不要在讨论了

倒车雷达也算雷达,AIR GUN也有电动的,一切都触手可及,但是有句话叫“狗杆子里边出政权”自己YY就可以了。
打起仗来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

网友:
其实改造的难度不是在cnc本身,主要是速度和精度,另外控制系统还要有相当的可靠性---适应恶劣环境。民用系统在这方面是缺陷

网友:
最主要是现在的cnc侍服器不耐冲击,不知道各位耍过枪没有,别说10多毫米的机炮,就是普通的7.62mm的后坐力也足以使侍服器报销,即使用大扭矩的侍服器,寿命也会很短。

再者,机枪/炮的后坐力足以使普通的侍服器发生偏转,大家也可以用解三角计算一下,方位角偏转1密位,100米以后的偏离是多大。

所以这个想法可行是可行(我海军许多舰艇上的近防系统与老美的方阵快炮都属此类),但是成本不会低。

网友(2006-11-22):
主要是火控系统,是电脑软件的问题

网友:
得需要两台雷达监测,一台能及时计算导弹高度,角度,速度及子弹的速度,风阻等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