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对电调的疑惑

楼主(2006-01-15):
刚才去了玩船(30分钟前),我把
电池
直接接上
电机
,没有接电调,外接接受电,发现速度比接上电调快了有 7-8KM,原来的速度大概是30KM/H,不是说电调有增压的作用吗?怎么接上了却慢了?该不是电调有问题吧?

网友A:
你的電變内阻太大~升壓加速並顯示不出效果~

网友B:
电调都有内阻,在电路中它是串联的,有分压作用。你的速度差这么多,说明电调不怎么好,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电调。

网友A:
有一部分好的電變有升壓~但是很少~基本有和沒有沒什麽區別~就是有可能在關鍵時刻起到一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