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2006帅呆新作-白薯KT的3D机爽飞

楼主(2006-01-15):
昨晚呆呆到我这里鬼混,强奸他做了一架KT板3D机。前后用了3个小时完工,嘻嘻!制作飞机的材料用的是5mm厚的KT板。机翼宽89mm,机身长86mm。机身机翼各用了一根直径3mm长80mm的碳杆,全部舵机连杆用了2mm直径1m长的碳杆。整架飞机用热融胶和502粘贴完成。动力用的是白壳2030 KV4300内转子电机配6.5减速比的370减速组,TowPro 5克舵机2个,9克舵机一个。新微型接收机一个。12A无刷电调一个。整机不含电池重量203克。起飞重量用VK 900mAh 11.1V锂电池组,265克。用VK 1200mAh 11.1V锂电池组,285克。整套配置全部是“垃圾堆”里出土的东东。遥控器福特把的4VF。整机的动力配用1047桨时,10V 7.7A ,5230转。可以有连续500克以上的动力。推重比大于1.75。今天的气温在20℃左右,连续飞行一组电池下了,电机只是温温热大概40℃左右。这架KT 3D机的飞行性能时分理想,今天飞行时有4级左右的风,一样爽飞了5组电池,完尸收工!

      飞行录像:http://weifehfno2.nease.net/2006KT3D.WMV

网友:
在南宁就是好啊``````````
我是田东``的``玩模型也是单枪匹马

网友:
飞机很轻啊,kt板的材料看来是首要问题。。
看你们经常用vk电池,那电池在哪儿买的?

网友:
ele曾经有卖过 VK电池真的不错,我的用了很久还是硬邦邦的

网友A:
这个飞机结构是仿造田凯的3D-3A机(我加大副翼)结果滚起来无比的爽,各个舵面的活动量我都搞到50度以上。因为飞机轻了相对耐摔多啦。大风吹飞砸在地面几次机身KT版裂2条缝而已,因为有了炭管,并无大碍。

网友:
呵呵,爽啊!呆呆新买的QQ?看轮胎好新哦,好象跑到1万公里。

网友:
嘻嘻,跑题了。当天刚去首保的。才跑1700公里哈。
对了,不是qq是kk

网友:
3小时 强人
我觉得我每次划线都要这么久……

网友:
3小时,超速了,吊销驾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结构是仿造田凯的3D-3A机(我加大副翼)结果滚起来无比的爽,各个舵面的活动量我都搞到50度以上。因为飞机轻了相对耐摔多啦。大风吹飞砸在地面几次机身KT版裂2条缝而已,因为有了炭管,并无大碍。

菜鸟请教帅呆王子,用辉胜的5克舵机怎样把舵面的活动量搞到50度以上啊?

网友:
我看见呆呆的车上还有一架黄色的!哈哈

网友:
你俩玩的不错哈,羡慕!ing。又:呆呆的车子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菜鸟请教帅呆王子,用辉胜的5克舵机怎样把舵面的活动量搞到50度以上啊?

舵盘用最外的孔,机翼舵角用最里面的孔,还有用纤维交叉铰链不错,没有虚位,活动范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盘用最外的孔,机翼舵角用最里面的孔,还有用纤维交叉铰链不错,没有虚位,活动范围大

纤维交叉铰链是不是正反两面粘在一起啊?

网友:
是的,建议大家都用,不一定要纤维的,一般的透明胶也可以

网友:
交叉确实很不错,不像单面贴那样会拉起来。

不过普通透明胶要注意疲劳的问题,飞行前要检查一下。

网友:
我也用的2030的电机,我用0947的桨感觉拉力一点不比1047桨的拉力小

网友B:
2030的电机哪里买的?

网友C:
飞机挺漂亮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