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18A电调坏了,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原因---修好了,感谢water大哥

楼主(2006-01-16):
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原因,谢了。
电调原来是好的,用了几次后,推油门电机不转了(电机没问题,没接舵机)。
接好电机和电池,能听到 音乐声,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能听到1声Bee,
就是推油门电机不转。偶尔刚接上电池时,推油门电机会转一下就停。
不知道什么地方坏了。急呀!

网友:
我想大概是进入什么保护了吧。

或是有个 MOSFET 坏了,电池不行了,

网友:
场效应管坏了,找辉盛厂家,厂家会给你解决的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与电压保护不对,有声音管子就没坏。

楼主:
电池是好的,换了3块现象一样,
开始用7.4V Li电,电调是好的,
又用了一块11.1V Li电,电调也正常,(拔跳线了)
又换回7.4V Li电,电调就坏了,(插跳线了)。

网友:
不会吧,这么不今折腾,我刚买了一个,还没到呢,有没有ELE普及型的好啊,要是爱坏的话我还不如买一个普及的呢!!!

楼主:
把电池拔下来隔十分钟再接上,电机可以转1秒钟,然后就没反应了,每次都是这样,是不是电容坏了。
另外我用万用表测量4435和4410的电压,6个4435的电压都是-8.2v,6个4410的电压都是0。
我懂一点电子,想自己修一下,请大家多帮忙。

网友A:
是电压保护问题了!!!!!!!!可能是插头线有部分断了,检查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压保护问题了!!!!!!!!可能是插头线有部分断了,检查插头

插头和线换过了,故障依旧。
为什么隔十几分钟接上,电机可以转一会儿呢?
还检查哪里?water大哥帮忙啊。

网友A:
你这样,量1下右下的225的钽电容,这个电容负责稳定保护电压的,电压有1/10的电源电压的.如果没有,那就看看和他相关的电路,例如273和432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273上面因该是电源电压,
如果电压正常,查MCU22脚,应该是和432电阻电压1样的.如果电压不足也是保护的
还有MCU18脚应该有5V参考电压的.

网友:
支持!

我的没有音乐声了,也没烧糊的味道。。。

网友:
water大哥比较好,每次我问他都耐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量1下右下的225的钽电容,这个电容负责稳定保护电压的,电压有1/10的电源电压的.如果没有,那就看看和他相关的电路,例如273和432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273上面因该是电源电压,
如果电压正常,查MCU22脚,应该是和 ...

我测225钽电容上的确没有电压(另外一个好的电调有0.67v的电压),相关电阻好像没坏我,测432和473阻值一个是4k,一个是45k。但是两个电阻上都没有电压,现在能否判断是225坏了?我测不到225的电容,另外一个好电调也测不到225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225钽电容上的确没有电压(另外一个好的电调有0.67v的电压),相关电阻好像没坏我,测432和473阻值一个是4k,一个是45k。但是两个电阻上都没有电压,现在能否判断是225坏了?我测不到225的电容,另外一个 ...

如果再不行,你找跟电线,从正电源直接接到273和473连接点.
应该是线路板有虚焊.

楼主:
修好了,感谢water大哥

终于想明白了,432和473阻值差了10倍,是为了分出1/10的电压给225,按照water大哥的指导,将电源正极引到473的连接点就把电调修好了。上一张图,不太清楚,没有好的数码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V应该插跳线,7.4V该拔跳线

反了,插上是小保护,拔开是大保护

网友:
恭喜你修好。。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但不是电调坏

插电后音乐声正常,但电机只能转一两圈就停了。但换新电机就没问题。原来的电机轴摔歪了,难道这样会有保护不转?另外,跳线究竟是如何用?大保护小保护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电后音乐声正常,但电机只能转一两圈就停了。但换新电机就没问题。原来的电机轴摔歪了,难道这样会有保护不转?另外,跳线究竟是如何用?大保护小保护是啥意思啊?

小保护:插上跳线,适用7.4v锂电;
大保护:拔下跳线,适用11.1v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