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帆船教程01-船体的的制作(1)

楼主(2006-01-16):
应古帆船模型爱好者的要求,现将实木船体船模的制作工艺做个较详细的描述。这种制作方法需要一些较大型的电动工具,工艺较复杂,对制作者要求较高,但制作出的船体强度较高,而仿真度则取决于制作者的工艺水平,采用这种船体制作工艺的乐趣完全在于其制作过程,有兴趣的船模爱好者不妨一试。

  所需的工具:栽刀、剪刀、平凿、圆凿、线锯、手刨、砂纸、什锦锉、台钻、微型台锯、微型车床、工艺钻和其配套工具、喷枪以及文中自制工具等。

  所需的材料:方木、木条、木片、卡纸板、胶水、铜丝、棉布、各色漆、石膏、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有机玻璃等。

  船体的的制作(1)

  1、选材

  通常船模的制作是从船体开始的,如果采用实木船体的制作方式,一般均需准备一些大块优质的木方料,具体是何种木头没有硬性的规定,原则是以木质稳定、易于加工的为好,准备两块长度大小一致的长方体方料。原料准备好,就准备对它进行加工了,但在动手之前,应在方料上绘出船体型线,以确定木料加工的大小和形状。

  2、制作船侧平面模板

  从图纸中的侧视图中描绘线型,来制作模板。模板是用薄木板或卡纸板制成的,通常的做法是用描图纸将船侧视图描绘下来,小心的贴到卡板上,也可以将船侧视图纸分块复印后,再进行无缝拼接后贴到板材上,如果能将线型绘在透明的塑料薄板上,会为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我建议使用这个方法。注意,描图时应不单包含船侧面的轮廓,还要包括船侧面炮眼、船舷窗、船舷支索扣板、舷梯、各层甲板、吃水线、船体肋骨位置等信息,应尽可能全面的反映船体侧面,然后沿着模板上的外沿轮廓栽剪出模板。

  3、在方料上标记模板线型

  使用这个已经剪裁好的线型模板在方料上标出各站肋骨位置的标记,并在方料内侧面画出模板的外沿轮廓线。船体上方肋骨延长线这时也应围绕方料标记出来,请注意插图中演示的方法。重复此过程,将两块方料都标记好。

  4、标记木钉位置

  使用一锋利的锥子穿过模板在方木上标出的用于合并两块方料的木钉孔位置。然后在另一块木方料上也标出木钉孔的位置。木钉在船中位置一般定在船水线附近,以不防碍底层炮台甲板的加工和不碰到桅杆为准,当然,这块方料也是标好船肋骨位置的。

  5、制作安装木钉

  在标出的木钉位置钻孔并插上木条制作成简单的木钉。另一块方料也在同样的位置钻出孔,要保证两块方料组合时,其中一块方料上的木钉应能精确对准另一块的小孔。

  6、标记炮眼位置

  现在,借助模板将侧视轮廓图和船体肋骨位置一起标注在那两块方料的内表面上。仔细地裁剪出模板上标记的全部炮眼,得到一块挖空炮眼的模板,把方料翻转过来,并将模板放在方料外侧表面上,用模板上标记的肋骨线对准刚才方料上画出的延长到方料外侧的船体肋骨线,接着按稳模板,在方料外侧表面标记出炮眼。用同样方法,在另一块方料外侧表面上也标出炮眼位置。

  7、钻出炮眼

  使用一台较好的台钻从方料外侧按所标记的炮眼中心位置钻出全部的炮眼孔,可钻穿方料。

  8、标记出甲板线条位置

  将模板按稳在方料内侧面上并按模板上绘出的甲板线条每隔一定间隔在线条上用工艺钻(或小型手电钻)钻孔(确定方料内侧船体甲板线条)连接这些孔得到甲板线型。

  9、另一边的甲板位置

  同样地,在另一块方料上重复这项工作,但这次只需通过钻通的模板上的小孔记下标记即可。连接这些点得到另一块方料上甲板线型。

  10、标记最大线型并钻出甲板空间

  使用一块反映船体最大宽度的模板在这两块方料的顶面绘出船体最大宽度线形(此模板的线形可从船体俯视型线图中获取)。对准标记在方料上的肋骨线将其压稳在方料顶面。确定之后,就可以挖空方料内的船体甲板空间了,钻入方料的深度因船体最宽线型的曲线会有所不同,因此,钻空方料内甲板空间时就以到船体最宽线条作为挖空深度的极限。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甲板因其所处船体位置的高低不同钻头钻入的深度也应有所不同,这是由于船壳的曲线所决定的。钻头可以钻到这个深度也可能钻得更深,为防止钻穿船壳。所以根据船体宽度线型的变化,经常地检查和测量并重新核对数据是十分必要的。办法是用胶纸在钻头上随时根据线型的变化而做出钻头钻入不同深度的记号,并留出船壳厚度的余量,然后再钻方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