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帆船教程02-船体的的制作(2)

楼主(2006-01-16):
  11、按船体最宽线条加工方料

  按绘制于顶面的船体最宽线条,用手刨加工船体方料,使其初步成形,如插图所示。

  12、割切方料上多余部分

  按船体方料上所绘的船侧视图来割切多余的木料。做这个工作有多种方式,可以在台锯上移动方料锯出一连串的割切口,然后用凿子逐渐凿下这些多余的部分。直到甲板降低到与方料上所绘形线吻合的程度。

  13、精整船体

  达到要求后,用手刨做最后的精整,使其光滑。

  14、钻桅杆孔前的准备

  接下来的工作是钻船体以便以后安装桅杆。做这项工作时,准备好钻床和一个可调整的托架将会给你带来方便。细心审查图纸后会发现,桅杆并不是垂直于船体的,这也是准备可调整托架的原因。可以通过调节船尾抬高的不同程度来控制钻头钻入船体的角度。从图纸上量取下角度后,制作出标记各个桅杆角度的卡纸板,用它来做为调整托架高低的依据。

  15、钻桅杆孔

  钻船体桅杆孔,在方料上安装木钉,将两块方料合并在一起,最好使用夹具将它们夹紧,根据模板调整好钻头钻入的角度,把船体固定在托架板上,钻入,但不要钻穿船体的底部,每个钻孔也都应保持一定的钻入深度,以方便以后计算桅杆的长度。钻好后再将船体分开。

  16、利用肋骨线模板修整船体

  为了加工船体侧面,必须使用肋骨线型模板来进行此项工作。肋骨线型模板可以用硬卡纸板制作,根据图纸中的船体肋骨线型图,由于左右船体是对称的,所以只需要做出半宽肋线型模板即可,具体制作成形如插图所示。有了肋骨线型模板,就可以开始加工船体了,使用一大一小的圆凿和手刨来加工船体侧面,不断地用模板进行校正,直至船体侧面与模板吻合以精确加工出船体形状。

  17、肋骨模板在船体上的精确定位

  要求船体肋骨线与相应的肋骨线型模板相吻合,如插图所示的那样。当肋骨模板移至船体肋骨线相应的位置,用一直角尺夹紧模板来精确定位。

  18、船体的审核、校验

  在整个加工期间要一直保持不断地用肋骨模板来校对相应肋骨线位置上的船体,并不断地将肋骨线标记在船体侧面上。船体上的肋骨线型位置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更重要的,也更多的是使用目视来检查船体的左右对称。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任何工具都无法代替的利器,虽然要使用肋骨模板一丝不苟地校对尺度,但是最后的验收还是需要依靠眼睛和感觉。“如果看上去它很漂亮,那它就是好的。”这是制作外观仿真船模的经验之谈,在以后的制作过程中你还将更多的运用,请你在工程中也牢记在心吧。

  不用做出突出船体底部的龙骨部分,待到加工完船体后,再加工出来粘到船体上就可以了。艰苦的施工后,船体外形的毛坯基本完成。

  19、制作简易托架

  做到这一步,应该为船体做一个简易的托架,以便船体能稳定地放在托架上,方便施工,托架应有一定的强度,因为以后的加工可能会给船体施加一些外力。

  20、顶甲板曲面制作

  将粗加工的船体放到托架上,从图纸上看,侧视图描绘的船体顶甲板是水平的,那是因为平面图纸的局限造成的,它只能反映顶甲板中间最高处的线型,而实际真实的帆船顶甲板是一个曲面,中间高两边低,这样才能方便排水。这里可以使用小手刨来制作顶甲板的曲面。

  21、甲板边内侧销钉制作安装

  为了保证两片甲板合并成理想地样子,并增加两块船体合并后的紧密和牢固,沿着船体的边缘即顶甲板的内侧面每隔一定距离钻出小孔并插入一些合适的销钉,同样在另一块船体上相应的位置上钻小孔,要保证一边的销钉能精确的插到另一边的小孔内,并保持插入有一定的紧度,不能让销钉在孔内打转松动,当两块船体最终定型合并时,还需要在孔内注入少许强力胶水,以增加强度。这些,都是为了模型在重新组合时能够坚固地组合在一起。

  22、准备围栏木条

  将两块船体合上,在这时要使用一些木条来制作船舷上的甲板围栏。给它们点上少量的强力快干胶水粘到船顶甲板边缘上,并保证它们在稍后的工序中能容易的脱落下来,以进行精加工。

  23、使围栏合适船体形状

  在船体上加工这些围栏木条以适合船体的形状。再次使用船体肋骨线型模板来校验和加工它。

  24、打磨船体

  砂纸是任何船模工作室都必备的工具。使用砂纸块来打磨抛光船体。眼下重要的是一丝不苟地核对船体的尺寸,并使用肋骨模板来校对船体各部分的尺寸。注意,应考虑到船体在稍后铺设船壳时会增厚,打磨时应打磨掉这部分尺寸。必须用你的眼睛仔细地从各个角度审视模型。

  25、船艉的加工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对船艉进行加工,前面的工作中我们只对船体侧面进行了加工,船体正后方还没进行处理。在这部分,也应制做好模板,为船尾构架准备好两块模板,包括船尾突出船体上部的围栏和船尾包含舵孔的部分。通常在上面标明正确的弧度和距离以及船艉基面上的每个特征。通常将船艉模板分制成两部分,艉楼上部为一块,含有舵孔的下部为另一块,用刨刀精加工船艉。用模板放在加工好的船艉上,并用眼睛审视和感觉它,满意后用砂纸打磨,再将模板上的线型记录在船艉上,船艉的初加工就完成了。

网友(2006-02-16):
怎么看不了图啊

网友:
全是红叉!

网友:
55555555555~~这么好的帖子居然全是红叉。。。

网友(2012-11-03):
楼主是不是忘记上传了?

网友:
能发份图纸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