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的问题!求高手指点下啊!

楼主(2006-01-16):
昨天刚装机,调双浆时发现从机机侧面看过去,双浆现象只出现在机头前面,而靠尾浆的那边却没出现双浆!
从机机正面看,两边均没出现双浆!不知道为什么单单双浆现象只出现在机头这边!请高手大虾们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高手回答下啊?

网友A:
加大油门时,再看有无双桨。
很可能有一桨的螺距大了,但在低速下看不出来,而前后微调偏后,所以才看出双桨。

楼主:
低速时机身会抖动,中速时(油门中立)不抖了,但双浆出现了,一直推到高速都不会消失,而且只会出现在机头这边。
前后微调是什么?就是控制飞机前后的吗?我试了下!还是没有消失哦 !

网友A:
这么说有个桨的轴承有问题,或主页片(夹住 桨页的上下两片东西)没有夹紧,用点颜色标记一片主翼,看哪个桨高了,就是这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