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材料的问题

楼主(2006-01-16):
请问各位,航空层板到底是什么?上海哪里可以买到?还有轻木上海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A:
航空层板是质量相当不错的木质胶合板类,比做家具的普通胶合板好N倍,主要是抗水性好,弯曲角度小,强度高,抗震性好,重量相对较轻
哪里能买到可以在网上搜查搜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