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5#尾桨轴的问题(有图)

楼主(2006-01-16):
我的35#机,发现一个问题。
对照两张图,看蓝色箭头。
那根轴无法锁死,能自由伸缩。
这样尾桨变矩的时候,无法变矩到位,不是逆时针旋转就是顺时钟旋转。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把盘齿两边都垫上合适长度的套管,这样就不会串动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蓝色箭头和绿色箭头那儿加套管吗?
我看这个,应该只能在蓝色箭头那儿加套管,绿色箭头应该没法加了……
我明天去试试,呵呵
谢谢你啊:)

网友B:
齿轮和橙色的套管应该是能起到固定轴的作用,你的齿轮和套管都很松吧,换细点儿的套管或在管内点些502.然后卸下齿轮,在孔内点一点儿502.再装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