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亞拓450X和450XL的差異為何?

楼主(2006-01-16):
性能和機體結構有很大的差異嗎?
運作機制有何不同?

网友A:
450XL改善了450X的许多缺点,最大的改善是旋翼头的精度有很大提高,另外使用了日字平衡翼框,双推的尾变距结构.加长了尾管,稳定性高了许多,但塑料的材质比450X略脆.(个人感觉).
还有其他许多地方的小改善就不一一叙述了.

楼主:
謝謝哦
這可說是人才濟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