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06-01-16):
如何焊接金属啊(最省事的方法(但质量要好))?~~谢谢

网友A:
太笼统了
要说清楚哪一种金属,金属属性很多,成份不同,所需的焊接工艺也不尽相同。

网友B:
还有焊的是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都必须给清楚啊

网友C:
就是说的不清不楚的

楼主:
铜和铜焊接? 钢和钢焊接?
我想焊接一些燃烧室里的东西:比如蒸发管和油管焊接之类的

网友B:
用气焊就行了

网友D(2006-03-16):
氩狐焊也可以!!

网友E:
小件的铜,用烙铁就行,铝就麻烦了!铁还好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