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 and 蒲公英

楼主(2006-01-16):
上周末广州又是个大好天气,兄弟们都飞得挺爽 突然发现飞场中间有哪么一小撮蒲公英,就把偶的小龙开了过去...
偶LP做摄影,机子有时追不上,大家将就着看

《《《视频下载》》》(19.2M)

网友:
飞的好啊。太厉害了

网友A:
up up up

飞得棒啊!!!
精彩!!!

呵呵,广州电直帮顶级类高手!

网友:
飞得不错!是用什么规格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周末广州又是个大好天气,兄弟们都飞得挺爽 突然发现飞场中间有哪么一小撮蒲公英,就把偶的小龙开了过去...
偶LP做摄影,机子有时追不上,大家将就着看

[url=http://61.144.19.122/temp/ ...

dmagic1大大技術進步神速!!
如果動力再加強一下,應該可以更好,錄像中馬達聲音幾乎蓋過風切聲!
還有就是翻滾動作中有遲緩和搖擺現象,所以應該是動力不足或舵機速度不夠所引起!
建議dmagic1提昇動力或舵機性能,我想應該可以更好!

网友:
飞得真不错!
一比较相形见拙,唯有加强练习了。
那个电机的噪音这么大,应该轴承已经损坏,所以转速跌落快,建议换个电机表现会更好。

网友:
不错不错,金属旋翼头看起来比我的要稳定,缩尾感觉就和我的差不多而已,而且和我一样有点摆尾,我原以为是追踪,现在发现可能是塑料尾总成的问题,可能老兄的也是塑料的吧?因为很多录象上SE版用9650的都锁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 up up

飞得棒啊!!!
精彩!!!

呵呵,广州电直帮顶级类高手!

惭愧,偶也还在练习3D入门动作,真正的高手周末也带着他的SE版出现了,大家都拭目以待,只可惜1分钟后离奇失控坠机,只能等他机子修好才有眼福咯...

引用 网友B:

dmagic1大大技術進步神速!!
如果動力再加強一下,應該可以更好,錄像中馬達聲音幾乎蓋過風切聲!
還有就是翻滾動作中有遲緩和搖擺現象,所以應該是動力不足或舵機速度不夠所引起!
建議dmagic1提昇動力或舵機性能 ...

谢谢鸟大指点,这3颗舵机速度比较慢,0.16s的,虚位也大,将就着用,摔坏了就全换成HS56,电机这颗比较省电,用来练习比较划算,偶也有一颗430L,时不时拿出来爽一下其间可能还有桨的问题,这周用碳纤桨再试。

楼主:
上周也练习了一下自旋翻,还在找感觉
请蓝色机械鸟版大指点指点

自旋翻练习片断(10 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周也练习了一下自旋翻,还在找感觉
请蓝色机械鸟版大指点指点

自旋翻练习片断(10 M)

很不錯喔!
   小弟分享另一種自旋翻飛法(這是正統自旋翻翻到累休息飛法)!
正飛自轉3圈接倒飛自轉3圈接正飛自轉3圈重復此動作!這動作熟悉之後在跟正統自旋翻結合這樣會很漂亮!還有尾巴自旋越慢越漂亮,能快慢分明!以上是藍鳥大教的!參考一下!

楼主:
感谢分享,
偶会尝试这种飞法,阿豪大的自旋翻已经炉火纯青了吧?还要请你多多指点~

网友:
呀,都这么厉害了!我还再找感觉!

网友:
哈,飞的好,再顶一下!
dmagic1、阿豪 一你们为目标了^^

网友:
飞得真好。
如果翻的节奏更快更稳些都可以参加3D比赛了。

网友:
飞的不错,可惜拍的不好,精彩的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