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配置?

楼主(2006-01-16):
我用ele-150pw外转子普及无刷组合、11.1V1900mah锂电、9060gws桨、GWS收发、能有多大推力,可以飞翼龙吗?谢谢!!!!!!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飞好长时间了,这样配置

网友A:
9060的桨怎么装翼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60的桨怎么装翼龙啊?

把飞机改成双尾杆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飞机改成双尾杆就可以了.....

那把尾杆劈断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把尾杆劈断行不????

那又不行了......变成飞翼了........

网友:
双尾杆不对!看起来象双只翼龙在交织在一起为繁养后代而努力!

网友:
都很搞笑,换7060的桨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