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10级电压监视器

楼主(2006-01-17):
这个电路设计在九伏碱性电池供电,不过可以改为工作在4 。5 - 25 伏。
例如:            10 伏 电位器P2 为2000 欧姆。
                  不要搞乱Vcc (3) 和信号输入(5)之间电压。
                  Vcc 是电源电压,信号输入是您希望监测的电压
调试:
用数字电压表接在4和6之间, 并且调整P1 使读数为1 。20 伏特。
然后5脚连接5。6V ,调整P2 直到红色灯亮。

网友:
好.有没有成品?

楼主:
这么简单还要成品啊,照着焊就行了

网友A:
真可惜,下面的焊盘给5imc.com给遮挡住了

网友:
呵呵,查了半天,才知道j1是切换条状和点状显示用的。

第九脚接高电平,那么发光二极管就会工作在条形显示方式,而如果第九脚接低电平,那么发光二极管就会工作在点式的显示方式。

楼主:
真可惜,下面的焊盘给5imc.com给遮挡住了  ,下面没有东西了

网友:
好东西,我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可惜,下面的焊盘给5imc.com给遮挡住了

我来修复一下

网友:
用来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