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6-01-17):
各位大哥,小弟这儿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我的futeba遥控器4vf的等油门开到一半的时候电机才开始转,不知是何原因,麻烦各位了,(微调是居中的)

网友:
噢!我的4vf遥控器油门关到底时电机还慢慢转,(微调也关到底了,艾特电调),也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电调的问题

网友:
电调一般都有一点初始油门位置的设置,是否没把油门杆拉到最小的位置?

网友A:
二楼是艾特的电调!
一楼是沧狼的电调?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是艾特的电调!
一楼是沧狼的电调?
正常!!!!!!!

这个“正常”很强!

网友:
是啊,有什么办法?大家要都有米?都把原厂同牌的东东当成基本配置,配其他牌子是付高价以超越原厂件的性能,就有"资格"说人家的东西"不正常"!

楼主:
我的电调是TPWERPRO30A无刷电调,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
你确定先开了发射机,并且接通接收那头的电源时,发射机的油门杆在最低位吗?

楼主:
我是先把电调和电池相连,然后打开发射机,油门是在最低位的,我没有装接收机的电池

网友:
不管设备是否有问题,你接收端先通电再开发射,这是危险的违规,这个坏习惯不改掉会付出"血的代价"的,倒过来试一次先

楼主:
哦,谢谢指点,这是不是涉及到干扰的问题?

网友:
对,很多接收机特别是小接收没有设计自锁功能,发射机没发信号时,接收器很可能被干扰信号驱动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桨突然狂转一下半下就够呛。
就是原配进口的遥控设备也都强调开关机顺序,而且人家设计时针对的是外国市场,人家的电磁环境一般远远没咱们的乱。

楼主:
呵呵,明白了,又学了一招,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