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四通设备能否上变矩电直

楼主(2006-01-17):
俺以前只玩固定翼,电直只飞过别人的Jabo,想弄个变矩电直玩玩。手上的ff6被我弟抢去了,现在只有4vf。舵机陀螺仪都有,要是买雷鸟jabo什么的还要另配混控,我想能否先购一变矩空机如Zoom400、36#,将螺距锁死,用四通设备先飞航线。等今年45月份再换个高级设备。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看看黑鹰吧,有你需要的这种配置!www.joyrus.com

网友A:
听说把螺距舵机和调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把螺距舵机和调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舵机和调并一块应该是不行,螺距的行程、范围要和电调配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和调并一块应该是不行,螺距的行程、范围要和电调配合...

螺距舵机和电调并联在一起是可以的,但要靠调节舵机的摇臂长度来保证变距的大小与油门相互配合,很麻烦。我现在把变距摇臂固定,即调好螺距后不变距,悬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舵机和电调并联在一起是可以的,但要靠调节舵机的摇臂长度来保证变距的大小与油门相互配合,很麻烦。我现在把变距摇臂固定,即调好螺距后不变距,悬停还可以。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您试过没问题,那就先这么干了。

网友:
4通,尾桨可以改变距的,主桨是不可能的.

网友:
用ccp控验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