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启迪的2049配1047浆 用沧狼的8.4V 1000MA电池 电池的焊片怎么会烧了的啊 晕

楼主(2006-01-17):
我用启迪的2049配1047浆 用沧狼的8.4V 1000MA电池 电池的焊片怎么会烧了的啊 晕

网友:
电池焊接质量的问题

网友:
烧了一般都有短路的现象了

网友A:
2409有KV1000和KV1650两款,如果是KV1000用8.4V驱1047桨电流不大,如果是KV1650的驱8.4V电流会很惊人,估计20A以上,只是电池焊片烧算运气好的了

楼主:
我是2409的KV1000

网友:
那烧焊片具体是怎么个烧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09有KV1000和KV1650两款,如果是KV1000用8.4V驱1047桨电流不大,如果是KV1650的驱8.4V电流会很惊人,估计20A以上,只是电池焊片烧算运气好的了

1047直驱至少有20A了吧.以20C放电...电池怎么受的了的啊
这电池一般是用有刷的380马达的啊

网友A:
KV1000的2409用8.4V驱1047,虽没试过,但估计电流10A上下,这个规格的电池正常的话10A放电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1000的2409用8.4V驱1047,虽没试过,但估计电流10A上下,这个规格的电池正常的话10A放电也没什么问题的

1000MAH的用10A放电肯定没有问题啊.
最高的测试我用15A测试是没有问题的(飞塞斯纳180)
但NI-NH电池用无刷上确实没有试过..

网友B:
问大家一下2409KV1000和KV1650的两款无刷要用多大的电调

网友:
首次使用新的电池、电机、充电器等最好监测一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大家一下2409KV1000和KV1650的两款无刷要用多大的电调

一般的普及无刷电调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大家一下2409KV1000和KV1650的两款无刷要用多大的电调

我的实验结果,2409KV1000用辉盛15A电调,配1000mAH的那个电池,带1047桨,最大电流在8.5A左右,可以推动那个台钳+凳子在地板上慢慢滑动,半油门运行15分钟没有什么影响。电池温度45度左右。

网友(2006-06-11):
搭车问问题!

2409有几个型号?
有没KV2000的?

网友:
KV1650和KV1000两种,不过同样带7060桨,KV1650的2409-12的转速比2408-21(KV1750)老而高得多,拉力和电流都大得多,如果KV而高到2000的话可能只能带5-6寸桨了

网友:
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