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求教

楼主(2006-01-17):
请问 JRMAX 66ADT 怎么用2个舵机控制副翼?是直接设置.还是用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JRMAX 66ADT 怎么用2个舵机控制副翼?是直接设置.还是用混控?

只控制副翼,自制一条加长的Y线就行了,两个舵机盘摇臂相对装(同时朝向机身或向翼尖)就行了。

楼主:
两副翼.同时向下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副翼.同时向下怎么办?

呵呵,你的问题是:“...怎么用2个舵机控制副翼?”---没问升降舵啊

所以回答:...“两个舵机盘摇臂相对装(同时朝向机身或向翼尖)”......

如果这样问:怎么用2个舵机同时控制副翼和升降舵?

则答曰:用混控,或去买一个或自制一个混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问题是:“...怎么用2个舵机控制副翼?”---没问升降舵啊

所以回答:...“两个舵机盘摇臂相对装(同时朝向机身或向翼尖)”......

如果这样问:怎么用2个舵机同时控制副翼和升降舵?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