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船模型船体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6-01-17):
转贴

    制造舰船模型的船体,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

    1.用整块木材削制,尺寸小的实体外观模型大多采用这种方法;
    2.用木板和木条构成船体框架,然后覆上木板或木条,构成它的船壳板和船底板;
    3.用金属片,一般是镀锌铁皮(马口铁),裁剪焊接成船体框架,再覆上金属蒙皮;
    4.先按船体图纸制作木质或石膏模子,在模子上用玻璃纤维布和环氧树脂糊制玻璃钢船体外壳,外壳内部以木质隔框加固。

    后两种方法制作的船体牢固、精确,但工艺较复杂,成本较高。所以,一般学校的船模组往往都采用第二种方法。制作木质构架或船体时,蒙覆船壳板难度较大,尤其是首部两舷弯度大,不易做得平顺。

    以下推荐两种新的模型船体工艺,在取材和制作方面都有可取之处,值得在普及活动中推广。

以织物蒙皮代替刚性船壳板制作模型船体
    在木质框架外部不是蒙覆木片或木条,而是蒙覆棉布、尼龙绸或者坚韧的牛皮纸做成船体。

    船体的木质框架按一般方法制作。如果模型较大,可适当增加一些桁条。用作蒙皮的棉布或其他织物的宽度,要裁得比两根桁条间的距离大些。弯曲较大的部分,蒙皮可按桁条和隔框的距离,适当分割,否则不易蒙覆平服。按照蒙皮的大小,在框架上涂刷胶水,并在蒙皮上也涂刷胶水,然后将蒙皮粘覆上去,并把它拉平。可让其稍有凹陷。这样在胶水子后,蒙皮会自然收紧、绷挺。如果粘贴时拉得过紧,框架又比较单薄,反倒会使船体变形。粘覆时,蒙皮可裁得稍大些。待胶水干后,多余的边缘部分可以用刀沿框架边缘裁去,十分方便。逐一将蒙皮蒙遍整个船体后,再刷上几层涂布油,船体制作便完成了。

    尺寸较小的模型用牛皮纸,或者几层棉纸做蒙皮,也有相当的强度,鱼雷艇、导弹艇模型船体的两舷比较平顺,而船底弯度较大,可以采用木材与织物混合外壳。以木片制两舷船壳板,而船底采用织物蒙皮。若是要求船底部分线型更精确些,还可以在蒙皮外涂刷以喷漆与滑石粉调制的腻子,持干后用砂纸打磨。

    采用木质构架尼龙蒙皮船体结构的模型,船体结构重量轻,比木质外壳船体耐撞击,对于电动机动力竞速模型,减轻船体结构重量便可以增加动力装置(包括电池)的重量,采取蒙皮船体也是十分适宜的。

纸基“玻璃钢”船体

    先按一般方法制作一具船体木质框架,让木质框架甲板面覆在工作台(木板)上,然后在框架内填泥。填泥以用白高泥、胶泥为佳,黄泥次之。先需将泥和熟,其硬度以手指稍用力即可插入为宜。泥要填满框架,并超出框架。然后用一根细绳沿框架将多余的泥切去,留在框架内的泥就保持了船体的线型。再按设计位置分别插上螺旋浆轴套管、舵轴套管和锚链管,再进行修整,一具泥质阳模便制成了。

    糊制船体的基本材料是废报纸。将报纸用手撕成长条状,纸条宽约30~40毫米。纸边保留毛边,不要用剪刀裁剪。先取一些纸条用水浸湿,紧密地粘贴到阳模上。若在纸下有气泡,要用手指将它抹去,或用针尖将纸刺破,将气泡排出。贴完一层纸以后,在表面涂刷一层调有红丹粉(四氧化三铅)的浆糊或乳胶。并将准备作下一次粘贴的纸条也涂刷上浆糊,然后粘贴上去。粘贴时注意上下两层的纸条应适当交叉,纸条的拼缝也应。上下错开。纸下若有气泡,也应排除。

    模型长度在800毫米以下的,糊纸10层已足够了。大的模型则可相应增加层数。
    糊好的纸胎,让其在阳模上晾干。一般经过4、5天,纸胎干燥后在外面涂刷几层环氧树脂。再经过4、5天干燥,便可将这具纸基的“玻璃钢”船体外壳从阳模上取下。进行一些修整,在内表面涂刷涂布油,适当配装隔框,船体便制成了。

    如果船体尺寸较小,在纸胎外用涂布油蒙两层棉纸,也具有相当强度。

    另有一些模型爱好者,曾用硬质泡沫塑料削制阳模,然后糊纸成胎制作船壳、车辆模型外壳、船舰模型的舱面建筑。在纸胎外,同样可以填嵌上漆。对于一些形状复杂的零件,这种工艺更能显示其优点。

网友:
大牙找点真空成型的资料来吧 有图最好

网友:
"真空成型的资料"我以前看过,图片找不到了,不过自己脑子里面知道是什么做的改天自己画图出来给你们看

网友(2006-02-21):
有勞!!!各大大否給我制作方法< 4 >的整個制作流程嗎???有勞!!!有勞!!!有勞!!!

网友:
4.先按船体图纸制作木质或石膏模子,在模子上用玻璃纤维布和环氧树脂糊制玻璃钢船体外壳,外壳内部以木质隔框加固。

以前我是用泥巴做阴模的,先要用模型图纸的线型图做几个模板,再用摸班模板比划着做出阴模,再休整好即可。

网友:
用玻璃纤维布和环氧树脂糊制玻璃钢船体外壳工艺可以买本玻璃钢的书看。

网友:
先要做个木头框,再按上面的办法做

网友:
模具要做個陽模還是陰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