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关于电源

楼主(2006-01-18):
请教刘老师:
到你的工作室看到一部可以调整电压和电流的台式直流电源,是你自己做的,请问可以上一下电路图和若干照片吗?

楼主:
哦...谢谢刘老师解答

网友:
我明或者后天花我给大家上我做的数字电源.单片机控制.

网友A:
这种电源不适合初哥使用,设定电压,恒流,不能保护.要是自己做,以前好多管子做的,分立元件多,调整麻烦,稳定性也差,现在都是IC的了,但很多IC不容易买到,初哥还是买傻瓜式的吧.

楼主:
请问可以用LM350直接替换LM317以得到更高的电流输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不适合初哥使用,设定电压,恒流,不能保护.要是自己做,以前好多管子做的,分立元件多,调整麻烦,稳定性也差,现在都是IC的了,但很多IC不容易买到,初哥还是买傻瓜式的吧.

我的是用MEGA8单片机控制,可以设定恒定的电流和恒定的电压.限流保护.元件很少.用1602的LC显示工作状态.按键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用LM350直接替换LM317以得到更高的电流输出?谢谢

可以!

LM317---I=1.5Amax (装散热片)
LM350---I=3Amax (装散热片)

最简单的办法:用两个LM350,一个作恒流(稳流),一个作稳压。
要想再加大电流,外接大功率管就行了......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