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用KT做了个机翼。

楼主(2006-01-18):
学着用KT做了个机翼。5mm,贴好透明胶,划线,慢慢折成形状。 没有做翼肋不知道行不行,打算在里面塞点KT条和炭杆。

网友A:
靠得太前了!再后一点吧

网友B:
还是要翼肋,要不很容易变形

网友C:
翼型不需要很准确的吗?
飞狐前辈能不能给张翼形的图纸啊.

网友D:
这样有点重吧,我以前也这么搞过,这样的机翼,用370电机,飞起来的希望微乎其微。

楼主:
第一次做着玩,什么图纸也没有,感觉还是不太可靠。
应该用KT做翼肋,吹塑纸蒙皮的方案更好一些。
否则用370电机,飞起来的希望的确微乎其微。

网友E:
翼型不对

网友F:
我用KT做肋,钢签子加强,蒙的打印纸。嘿嘿,飞了一下,还行

网友G:
用2~3mm的KT板做就行了.我的做法是,在上弧面最高处,以及离前缘10%处贴两条KT板条,基本上能做出符合翼型要求的机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