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拉天线长时间开机会烧掉控吗

楼主(2006-01-18):
没拉天线长时间开机会烧掉控吗

网友:
不是绝对,但可能性非常大~~小心别忘了关电源吧.

楼主:
难道我的控真是没拉天线玩G2坏了的吗,郁闷,

网友:
好像会。我的4vf有一次就因为,没拉天线,开机没电压指示.幸亏过了一会又好了,搞的现在我用控时不管多近,都拉天线

网友:
几分钟以内调试应该没事的吧?以前9X忘关了.第二天才发现冲完电还好好的.

网友:
检查高频功放部分,发热不太严重就没问题。
可以拔掉晶体,高频部分不工作,没有功率输出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肯定烧

网友:
烧不烧就不清楚!有一样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拉了天线比没拉天线的用电量大一半多!(我用电流表量过)

网友:
有过9x不关电源一宿烧掉的先例

网友:
小心啊,久而久之会有问题的

网友:
那么接受机的天线接的太粗会不会引起接受机的一个电阻烧掉?

网友:
我的MAX-66开了两次,从满电开到报警。没拉没烧,幸运。

网友:
养成好习惯,不应该成为问题。

网友:
七八十年代的产品铁定烧,所以有了这个讲究和说法.
八九十年代的产品因为电路有改进,全收天线的长度与全长成整倍数,不烧.
近期有产品因为小日本发现天线的长度可防烧,就把电路简化,变成少烧!

网友A:
不会烧..我的36#原配遥控和RD6000的遥控都试过了.天线有没有拔.输入电流都是一样..我也测量过发射管的温度..不管天线有没有拔.温度也都一样..

网友:
有时候发射管在不拉天线时会有软损坏,结果就是发射距离只有原来的好几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我的36#原配遥控和RD6000的遥控都试过了.天线有没有拔.输入电流都是一样..我也测量过发射管的温度..不管天线有没有拔.温度也都一样..

36#原配遥控和RD6000还有雷鸟控.都不会烧

网友:
以前的产品可能不好说,有烧过RD6000的实例,但近写年的产品用了大功率的发射管,好像这类事件少了不少。但还是注意些好。

网友B:
刚看到这个栏目有两篇关于控维护的新贴子,也说了这个天线的问题,就把这贴翻出来,旧话新说。

大部分兄弟都是认为天线如果不拉长,长时间发射会有问题的,这个习惯不错,我个人也认为是正确的。

天线作为发射的负载,它的特性与长度有关。一般是默认了拉长后的阻抗是与高频功放匹配的,换言之,不是这个长度下,就不匹配了,会引起发射末级电流过大,并且发射功率不能全部输送到天线发射,专业一点的说法就是驻波(比)太大了,这部分不能发射的功率将会在发射的末级管上转化成热量,因而发射管容易过热烧毁。

现在的控天线没拉长也不容易烧管,个人认为是现在的半导体生产工艺进步了,管子的可靠性比以前大大增强了,再者在电路设计及生产上使用了功率余量大的管子,也有助于缓和这个问题;但并不是说,不拉长天线使用是没问题的,只是没以前那么容易烧罢了,烧管仍然是可能的。所以应当尽量缩短使用短天线的使用时间。

同时,如果缩短天线使用,除了会容易烧管、电流大以外,还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比如由于驻波增大了,反射到机器内部的高频电压大增容易干扰发射机内部的正常工作等。

另外的一个问题,关于华XX的控。我曾经拆过,发觉它的发射并不是如我们常用的控,末级的功率放大是用AB类的(我们通常用的是C,更多是D类),使用的管子也不是真正的高频发射管。这种做法也许是为了降低成本吧,它在正常发射(带正常的天线负载)时,发射功率明显的偏小,同时也对天线长度,就是负载的阻抗,不敏感了。也许这是它的优点吧,如果你觉得是的话。估计这就是大家常认为的它容易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也曾经在其他贴上说过,它的控应该归类在玩具级,而不是模型上用的(它新出的8通道控没见过,也许另当别论)。

还有一点,就是在使用控在模拟器上,把晶体拔掉的问题。在线路上,把晶体拔掉并不一定会让振荡停下来,也许只是振荡在其他频率上,如果是这样,有可能会比缩短天线更危险的。所以为谨慎起见,建议大家在这样使用的时候,确认一下拔掉晶体工作比正常工作的电流应当是大幅减少的,方为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这个栏目有两篇关于控维护的新贴子,也说了这个天线的问题,就把这贴翻出来,旧话新说。

大部分兄弟都是认为天线如果不拉长,长时间发射会有问题的,这个习惯不错,我个人也认为是正确的。

天线作为发 ...

支持,赞同!
我顶!
我顶!我顶!

网友:
我一般拔掉晶体玩G2,也不拉天线,用万用表测电流,很小几十ma,正常使用时电流有近200ma。
不可想象,在家玩G2,插晶体,拉天线,辐射多大呀,再说天线那么长,多不方便呀。
另外我也测过,插晶体时,拉天线电流比不拉天线电流大,插晶体时最好拉天线,不拉天线还真有可能烧发射管。

网友C:
那我们用9X是不拔晶体也不拉天线玩XTR啊还是应该拔掉高频头不拉天线玩哪?那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们用9X是不拔晶体也不拉天线玩XTR啊还是应该拔掉高频头不拉天线玩哪?那个好?

JR的产品玩模拟器是不用拉天线或拔晶体的,因为D.S.C插口插上后发射部分是不工作的。

楼主:
情况明了,我的4VF控发射管没烧,是接收一个电阻虚焊了,现在测了下,没拉天线电流是115mA,全拉天线电流是107.5mA

网友(2006-03-30):
还有一个办法,用一个钮子开关来切断高频端的电源正极,贴个标签曰:遥控飞行--模拟飞行;
俺以前的三河四通道没有教练口,就这样加个插口和开关改装来玩FMS的;后来改装7通道时嫌麻烦,就用三端的插头来做模拟接口,插上模拟线就切断高频头的正电源线;呵呵,好用!

网友:
长知识,我说我用9x2变频玩飞机的时候发射部分就是热的,玩模拟器就没事,原来玩模拟器的时候发射是不工作的啊.

网友: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的,想知道為什麼的人寫信問我吧!
無線電學我知道的還可以,至少我是做這的,在開發這產品的!

网友:
把晶体拔掉再开机呢?

网友:
好险啊!我经常玩G3都没拉天线!我的控还没有问题!还拉天线好点了!毕竟控的宝贵的!

网友:
回31樓的,晶體只是頻率的選定,重點是功率(後級放大)的問題!

网友:
早期的天線是都有負載在上面,當你沒裝上天線時開機,因功放得不到負載回路時,
功放晶體會在第一時間產生回擊,倒致晶體損壞,嚴重的話其他元件也燒死.
現在的天線已經把負載移到主機上,但天線如沒全拉開會產生駐玻變高,對功放晶體也是一大傷害,幸好現在的功率都不大,此問題功率越大時問題就越嚴重發生時間也不是短期就見的到的!
所以現在的搖如沒拉開天線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但絕不可能因這樣而把功放晶體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