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产遥控提几点要求

楼主(2006-01-18):
(1)、设备可靠不失控。
(2)、通道数6-7。
(3)、带电脑混控,可以自行设定混控程序,自行定义开关功能。
(4)、外观要细致。
(5)、操纵竿手感要好。
(6)、
舵机
质量稳定可靠。
(7)、价格是进口同档次产品的60%左右。

网友A:
"(1)、设备可靠不失控。"
其实在正确的使用情况下,应该很难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B:
原帖由
大晶牙
于 2006-1-18 13:44 发表
(1)、设备可靠不失控。
(5)、操纵竿手感要好。
(6)、舵机质量稳定可靠。
100%不出问题是不现实的,究竟怎样的质量才算是可靠呢?
手感好是怎么好法?

网友C(2006-03-01):
要是能提供信号接口,能自己编控制程序玩玩就好了.16位的单片机做控制CPU应该能玩得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