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的色彩制作.【转】

楼主(2006-01-18):
模型制作完毕后,就需要涂装上色,现在就介绍一下涂装所需要使用的基础工具。

1.笔
就像在小时侯画画时要用的笔一样,在各大美术用品商店均有出售(分为很多号数)建议购买动物毛制成的,笔毛柔软有弹性;水粉画用笔也可以.笔使用完毕后可以用香蕉水清洗(也叫天拿水,油漆店均有售2~3元/瓶)

2.涂料皿
顾名思义就是盛放涂料的工具,市面上有很多,建议购买郡仕的,10元/盒(11个)PS:想要省钱的话,可以用家里盛调料的小碟子。

3.调漆棒
不锈钢材质的小棒,调色的基本用具.两端制成舀漆以及搅拌的工具,小勺控制舀出的漆量,可以精确调色.田宫的产品为400日圆(编号74017)。

4.模型漆
模型漆是模型涂装的必要工具,市面上常见的模型漆有很多种:田宫,郡仕,模王,天使,仙盈,兵人等等,价格不尽相同,其中分为:硝基漆:模王,天使;水性漆:田宫,郡仕,仙盈,油性漆:田宫,郡仕,兵人;珐琅漆:田宫。一般建议初学者使用模王的硝基漆(6元/瓶),如果想追求完美,那非郡仕,田宫莫属,效果没的说,就是价格较贵(14~20元/瓶)但笔者认为是一分钱一分货,试一下,你绝对不会再考虑别的!(&^&$#(&^^$#%&^##!!%$&哇!别扔鸡蛋啊!!!!~~~~~~~~)

5.溶剂
根据漆质的不同,溶剂的选择也很重要,一般溶剂有田宫,郡仕,模王的产品,笔者强烈建议如果用好漆的话,郡仕价格为900日圆的喷笔专用溶剂(大瓶,400ML)一定是首选.田宫的漆最好配用其出品的溶剂(编号X-20),也可用郡仕的;如果使用模王漆的话,模王的溶剂效果也可以(25元/瓶),就是那味道^%#*^&*$$&~~~~

6.其他
口罩:油漆有毒,这人人都知道,所以要进行适当的防护,口罩是最基本的用品.(最好是防毒面具..]
手套:手上如果不小心沾到涂料,再去拿别的零件,就会造成污染,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准备一副手套我想应该是必须的.

模型喷漆基础入手方法

这是制作车模的喷漆实例.别搞错当飞机模型哟.其手法仅作参考.

第一步:组装完成后,喷匀1000号底补土。 这样首先便于检查组合上有无缺陷; 其次,可使后续喷上的油漆附着更结实;第三,能令小部件不会透明、有沉重感。

第二步:喷匀42号漆(暗茶色),这是为后面做“阴影色”打下的基础,同时进—步防止零件透明,并加强重量感: 也可用41#红棕色代替.

第三步:在全车大面积喷涂39号漆(沙黄色),但要在车身所有的分界线和边缘处留下些暗茶色的底漆。然后在轮胎和负重轮的轮边 缘喷(或手涂)上深灰色,(注意!不是黑色)。

第四步:用193号漆(德国棕)随意喷出棕色斑纹,这时使用0.3毫 米或0.2毫米口径的喷笔,气泵压力不宜过高,如此喷出的斑纹边缘较实。

第五步:用60号漆(灰绿色)喷出绿色斑纹。注意不要喷得过实,而是浅浅的、否则颜色过于突兀,有失真实感。也可使用192号(德国绿),这样整体色彩会艳丽一些。

第六步:用“Zippo”油稀释棕黑色油画颜料,浅浅“渍洗”一遍后擦净,车身下部喷些棕黑以表现脏污感,之后轻轻以浅黄色的油画色“干扫”边缘及凸出的细节。

第七步:先将全车喷一遍亮光漆,再贴上水帖纸,防止水贴纸和车身光泽不统一。水贴纸软化剂是得力帮手,当然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而不采用。

第八步:喷勾消光剂。这样、既降低了全车的亮度,增加了真实感,又可以保护水贴纸和漆层,至此完成制作。运用此步骤可保证作品基本入流。

注意:1、本文的流程只是诸多手法中的一种,不能以点带面;2、文中的漆号是日本“郡仕”牌漆色号,也可用国产的“兵人”牌漆代替,色号相同;3、为达到良好效果,应该使用双动式全金属型喷笔

水贴纸的使用

作者:霁云

在模型盒子里你会找到水贴纸,一些很不错,不过另一些的确太差。使用水贴纸需要一些简单的原则。

表面准备:

首先,要贴水贴纸的表面必须光滑。作为模型制作者,我们喜欢平的表面及平整的涂层,因此要使用水贴纸,需要一个把表面加工光滑的步骤。

我们需要这个步骤是因为有些工具,例如锉子加工后的表面,无法使水贴纸平整地紧贴在表面上。这会使得光线从水贴纸的后面反射,产生模型行业里所称的“反光”效果。因此,使用你所喜欢的亮光漆或相似的东西在水贴纸要贴的地方涂上薄薄的一层。

如果使用喷笔,可能需要喷涂几次。有些人干脆就用画笔刷,但除非光漆层非常薄,否则我们不推荐这样做。大部分品牌的地板丙稀酸亮光漆都可用于此步骤。因为它非常薄,并且手刷时不留刷笔痕迹。如果你需要,也能用喷笔喷。一旦光滑表面完全干透后,就可以贴上水贴纸了。

粘贴方式:

第二步是使用水贴纸软化助贴方式。当水贴纸仍然是湿的时候涂上这种液体,它的功能就象一个轻度溶解剂能把水贴纸轻微“溶解”掉。这样水贴纸就能和它所贴的表面完全地紧密地溶合在一起。它能贴进缝隙,覆盖凸出的铆钉,环绕曲线。

一旦软化剂涂上后,注意不要触摸或移动水贴纸,否则可能会毁掉水贴纸。当水贴纸看上去产生折皱,这说明贴纸软化剂起作用了,但干后它会收缩恢复平整。如果干后你看到有气泡,把它刺穿,并重新使用软化剂。虽然它不象第一次使用效果好,但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或多或少会有所帮助。

需要记住的一件事是,不同品牌的软化剂有不同的特性,水贴纸也是,因此特别“劲”的软化剂有可能会毁掉碎薄的水贴纸。

所以在不了解某一品牌的水贴纸和贴纸软化剂前,最好先在不用的水贴纸上试试看。当水贴纸干后,用你所选的透明漆把它和模型覆盖起来使之更平整。运气好的话,水贴纸会同漆料自然溶合在一起,当你开始干扫时不会被影响到。

你需要何种水贴纸:

仔细看看你模型盒里的水贴纸。比较不同的生产厂家可以发现品质不同。最主要的是看它的厚度。厚的水贴纸不太容易正确地贴在表面上并会在边沿留下痕迹。这就需要相当大的努力去修正。你应该要看是水贴纸似乎在背纸上“消失”了。在明亮的光线下用肉眼观察,你就会发现到它的性质。

套色也很重要,这意味着颜色之间边界明显,不过相比以前来说现在这似乎越来越不成问题了。

在看过许多模型厂商的水贴纸之后,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除去三个最大的厂商,Italeri的某些水贴纸是最好的。甚至20年前的模型水贴纸也很好。

DML(威龙)的稍微逊色,但可以明确地说是不错的。田宫有一些水贴纸很厚,因此排在最后。它们的套色,颜色及细节都很漂亮,但是当他们贴在模型上,几乎不可能完全消除他们的厚度感。

SKYBOW(天弓),AFV Club,以及Academy(爱德美)的模型水贴纸属于中上品质。

有些从东欧来的模型质量非常好,但曾经有过某些水贴纸在水里溶掉的例子!再次强调,可能的话,最好不要首先使用它们。

市场上难以见到的水贴纸:

一些最好的水贴纸来自于Masters Hobby Supply, Third Group, Microscale及Ultracast等厂商。这些水贴纸通常甚至不需要软化剂。

喷涂工具可用大气泵、便携式气泵和喷笔、喷枪。这些喷泵都需加滤水器。对涂料的遮挡工具可用耐热胶带、3M电工胶带和遮盖液。模型喷色要根据模型的零件的大小、位置来完成不同喷涂,一般小喷笔喷涂距离较近,而且适合小的零件(小的零件如果剪切下来,必须进行固定,如果在模型套板上就要注意喷色的完整性).

面积大的零件可用大的喷枪进行喷涂,喷口位置离模型零件大于25cm.。涂色的调和要饱和,对于稀泽剂的用量要按一定的比例,不能过稀或过稠;稀了附着力差,稠了不均匀,最好做一个试板。

喷涂色彩的要求是要没有不均匀的色块,掉色、漏色、转角不明显,而最重要是没有色彩的偏差。还有是同色的部件安装完成后整体喷涂,这样可以补掉轻微的胶水痕和补封的补土等。当然有些零件还需用刀、砂纸进行打磨再进行涂色。小的零件.部件,而且色彩是不一样的,要用小喷笔涂色。

有的漆膜干燥后边缘非常毛燥,其原因大抵是;

1,漆膜未干就将遮挡纸撕掉,

2,购买了劣质的,不耐油的,或是很厚很厚的粘胶带.粘胶纸,造成了漆膜边缘粘结.

3.稀泽剂过稀.造成漆膜渗透进遮挡纸里,产生边缘粘连,

4.需要喷涂的地方漆膜太厚,使漆膜和遮挡纸膜连成一个平面,撕掉遮挡纸时就造成漆膜边缘毛燥.

5.购买了超市供应的自喷漆,那是速干,脆性的,极易产生剥落,要用田宫的车模自喷漆,这是软性喷漆.

不会发脆,龟裂,咬合性好.一般进口自喷漆都不错.

混纯兄,有个好经验.喷漆前.用一块小高密度海棉,沾点硅油,将整一盘纸胶带的边缘涂一下.使纸胶

带的边缘不会与漆膜产生粘连.这样,喷漆完后.分色层不会与遮挡纸粘连.

关健是,漆膜到了90%的干燥时,撕掉遮挡纸.这样,你直升机模型的迷彩色就漂亮多了.

关于喷漆的常识.

制作模型常用到喷笔。喷笔是使用压缩空气将模型漆喷出的工具,相信接触过美术的朋友对它不会陌生。用喷笔上色比较均匀,而且可以做出迷彩和旧化的效果。喷笔的成本比较贵(主要是气泵贵,要四、五百块),不过懂得保养可以用很久。如果您想做出完美的模型和手办的话,建议您尽可能拥有一套

喷笔的品种有不少。接触到的在市面上常见的有GUNZE和田宫的产品。GUNZE的喷笔使用比较简单,喷嘴的口径是固定的而且可以更换喷嘴。

通过调节喷嘴的旋扭来控制油漆喷出的面积,喷笔上的扳机控制出气量。喷嘴的口径有0.2和0.5。我目前也是使用这种喷笔。

田宫的喷笔是双动式,按下扳机可控制出气量,而往后拉动的力道就控制油漆喷出的面积。使用时两者要同时控制在适当的位置,这须要不断练习才可控制自如。

在上色之前首先要调好油漆,最重要的是稀释油漆。为控制油漆浓度,一般用吸管来控制溶剂的份量。用多少溶剂来稀释这就要视情况来决定,一般田宫的油性漆比例是溶剂比油漆略少,接近1:1。水性漆只要加少量溶剂就可以了。如果油漆太浓,可以增加气压来配合,如果油漆太稀,可以降低气压及拉远和模型表面距离来配合

在用喷笔上色之前先要进行试喷。这样可以测试油漆的浓度和面积以及喷出的效果。如有问题,就要马上改进。不要冒然用模型来试,可用硬纸板或报纸来试。通过试喷,调节好喷嘴的角度、气压的大小和喷漆的距离。

试喷没问题后可以正式上色了。上色的方法和手涂漆一样,是用十字交涂法。按十字交“喷”的方法就可以将模型喷得十分均匀不会堆积过厚了.

一般来说,是先组合好模型,再打磨,再喷漆。不过有的部件要先上色,这就要好好运用分色纸了。分色纸的运用对用喷笔上色来说十分重要。用分色纸可以控制喷出的面积范围。特别是做手办时,我们常要用分色纸按模型的弧度贴好,遮好已上色的地方。这一步有时比上色还费时,一定要耐心做好。

关于自喷漆的特性.

漆質感其實就是漆的光澤度及其遮閉力。漆的光澤度,亦即模型漆的反光能力,大可以分為三種:光澤,半光澤和啞色(無光澤)。

大家可以在模型店裏找到這些現成的塗料,但其實大家亦可以因應自已的 需要而調配出不同光澤度的塗料。

在郡氏的水性漆之中,有所謂的啞色添加劑,No20能將光油變成啞色,No40能慢慢將油變成半光澤甚至啞色,而No30則能為塗料增加光澤。而份量則因應實際需要而加減。

再來便是漆的遮閉力,在大家上色的時候有沒有試過明明是要塗鮮紅色的,但出來的效果卻是又瘀又黑的呢?這就是因為遮蔽力這傢伙在作怪了,其實每一種漆都有其透明度,而遮閉力就是指每種顏色遮閉其他底色的能力 。

相信大家都知道,模型漆中有所謂的金屬色,螢光色及基本色。金屬色因為性質較為特別,其遮閉力會因應其金屬粉的濃度而有異.

而然螢光色則是透明度非常高的塗料,遮閉力極之低,而在基本色之中,紅色,黃色及肉色等暖色亦屬於遮閉力低的顏色,相反藍色,深綠色,紫色等冷色及黑白色都有比較高的遮閉力,可以覆蓋大部份的底色。當使用透明度高的顏色時就要為組件做表面處理了,基面上是以啞白色,水/噴畢地等遮蓋力高的物料把底色覆蓋掉。雖然在多色成型模型為主導的今天,此技巧好像有點多餘,但有時為了模型色調上的統一感就只好多此一舉了!

网友:
好文章.谢谢了.如果要做像真机,必须这样干.

网友:
再有些图就更好了

网友:
等你刚背熟,元帅就出来了

网友:
好,多搞类似的贴

网友:
坚决顶,并复制下来,慢慢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