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开关电源式外置BEC

楼主(2006-01-18):
芯片用的是国半的LM2576-5.0,便宜,好找,但是封装方式还是偏大,要是有SOP的就好了,效率不是很高,典型值为77%,不过也远高过串联稳压电路的效率了,外围元件很少,一个功率电感,一个1N5822,两颗电容,我用的都是贴片的,总成本不过十几元,不带线的重量是6G多一点(我用万能板搭的,如果能做成紧凑点的成品电路重量还会轻),如果买零件的时候量大一点还会更便宜,国半的网站有这个芯片的介绍PDF,有兴趣的自己去下一个,太大了,这里没法上传.今晚刚做好,还没有做负载实验,芯片的标称额定电流是3A,不过这还要看电感能承受多大电流,不再赘述了,有兴趣就自己DIY一下吧.

元件清单:
LM2576-5.0  *1
贴片1N5822  *1
贴片电感150uH(PDF里推荐100uH,其实220uH是最好的)  *1
钽电容  *2(容量小一点的并在输入端,大一点的并在输出端,耐压值看情况定吧,我的是拆的,单买几颗太贵了)
电路板一小块
发光二极管可选.

工作时照片:(摄像头照的,将就一下...)

网友:
电路图有吗?我也想做一个呢,yanglizheng123@163.com

网友:
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
好贴,我正在想自己作一个。

网友:
电路图有吗?我也想做一个呢,shsj88@21cn.com

网友:
最好电直都用上这个.电流应该是3A吧

网友:
正在画电路图,画玩上传上来!!!!

楼主:
电路图来了,从官方文件中截的,针脚请参照第一张图,从左往右分别为1-5号脚,理论额定电流是3A,不过还要看功率电感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辉盛新30A电调的BEC是独立的,可以拆下来做单独供电之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辉盛新30A电调的BEC是独立的,可以拆下来做单独供电之用.

辉盛的新30A电调的BEC是4个7805并联的,还是传统的串联型稳压电路,如果用4串锂电以上,效率会低于30%,
最好还是改成这种开关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辉盛的新30A电调的BEC是4个7805并联的,还是传统的串联型稳压电路,如果用4串锂电以上,效率会低于30%,
最好还是改成这种开关式的.

辉盛的新30A电调的BEC的确是由4个7805构成,效率会低于30%?天那,这么低的效率啊!那说明辉盛新30A电调不是超级垃圾吗???也就是说,使用辉盛新30A电调时舵机和接收不是随时会停止工作吗??

楼主:
现在世面上的电调用的都是串联稳压的BEC电路,输入电压越高效率越低,低于30%完全有可能.

网友C:
在这里给各位UBEC的朋友提个醒,LM2576制作的UBEC实际使用要注意以下问题:
1,干扰问题,实际测试是FUTABA 4VF 可以有效控制距离足够飞1.2米以下的飞机.再大的飞机就很危险了,特别是JR的PCM设备,距离不足200米.
2,输出功率问题,这个电源瞬间(10秒)4LIPO时候至少可以提供5A的电流,连续3A的话,发热不太严重.如图制作的,就用到10个标准FUTABAS3003类似的舵机.
类似的产品,辉盛有生产过,因为不适合的干扰问题,所以没有大量生产.
如果飞机尺寸足够大,还是建议使用普通电池来提供电源.

网友:
我昨天刚做了一个,用MAX724的。连续5A,最大8A。
如果要做的朋友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给各位UBEC的朋友提个醒,LM2576制作的UBEC实际使用要注意以下问题:
1,干扰问题,实际测试是FUTABA 4VF 可以有效控制距离足够飞1.2米以下的飞机.再大的飞机就很危险了,特别是JR的PCM设备,距离不足200米.
2, ...

哦,是这样啊.

楼主:
估计用在直机上还可以,另外MAX724的电路我也打算做,不过介于没有精密电阻,不敢保证输出电压十分准确,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制作,MAX724的电流更大,效率也更高,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MAX724的效果保证好^_^
在输出连续3A的电流下,压降只有0.1V以内。
在输出连续5A的电流下,压降只有0.25V以内。
温度范围在-40——60我都实验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