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通电直失控!

楼主(2006-01-19):
我的六通小电直,把油门打到最低,开发射机后给直机通电.一通电.主电机就狂转,油门不受控制.各位大侠帮俺瞅瞅是哪坏了?骡驼仪和有刷电调是一体的.尾电机工作正常,就是主电机不受控制了.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六通小电直,把油门打到最低,开发射机后给直机通电.一通电.主电机就狂转,油门不受控制.各位大侠帮俺瞅瞅是哪坏了?骡驼仪和有刷电调是一体的.尾电机工作正常,就是主电机不受控制了.晕啊

很可能是驱动主电机的FET片烧穿了。

看看板上装了几片?一般是2片并联,只要坏一片,电机就不受控,一通电就狂转......

小心焊下来,再换上同型号的就行啦!

楼主:
嗯。好的。中午回家我折开看看。谢谢~!

网友:
可能又是4410暴了,晕。

楼主:
4410?楼上的是说电调里的芯片嘛?对了那玩艺要是坏了得从哪买?

楼主:
如果买不到芯片。我另外再买一个有刷电调接上去成嘛?直机上用的有刷电调和固定翼上的有什么不同嘛?

网友:
“如果买不到芯片。我另外再买一个有刷电调接上去成嘛?直机上用的有刷电调和固定翼上的有什么不同嘛? ”
好象不行,6通电直有混控,是不简直的电调。

楼主:
我晕死了..4410的芯片是通用的嘛?不知道电子市场能不能买到..

网友:
到那里说要"4410的场效应管,帖片的".

网友A:
4410我已经送了3次计8个了!现在我自己也没有了!要是有就送你两个了,呵呵!
深圳很多很多!3元一个!有人说2元可以买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10我已经送了3次计8个了!现在我自己也没有了!要是有就送你两个了,呵呵!
深圳很多很多!3元一个!有人说2元可以买到!呵呵!

呵呵.谢谢.我找找.请问下万用表可以测出这个芯片的好坏嘛?具体该怎么测量呢?有没有QQ联系下?我的QQ是33700213,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拆开了。没找到4410什么的。只找到一个CX1117 5.0的,是这个嘛?

网友:
CX1117 5.0是5V的稳压芯片.
4410应该是8 PIN的SOP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