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机,还没飞,先秀一下

楼主(2006-01-19):
2005年12月20日,突然发现航模,暴感兴趣。于是乎游荡于模界各论坛。
几经飘荡,终于落户5imx,觉得这里最适合我的感觉,很多前辈的精神吸引着我,尤其是刘老师的技术和精神,更让我佩服。
    时隔20多天,决定做一架kt 3d,最初目的不为飞,只为考验自己diy,于是开始采购材料。
启迪的2408-21;18a电调;3个e-sky8克舵机;11.1v1300mah锂聚。共290元
说到电机,买的时候,本来想装到飞翼上的,当时也不懂KV值,后来别人告诉我这个电机不适合3d,望其他新手买电机的时候注意
广告公司买KT板一张,2.4米X1.2米,20元,特地选择了黄色。
从箱底翻出古董遥控器接收机一套,年代久远,也不知从何而来的了,请识货的指点一二。
是86年生产的,还是很好用

楼主:
从网上下载的Mini 3DX图纸,用a4纸打印了十多张,在一一拼起来,呵呵,想起小时候玩拼图了。

用复写纸描到kt板上,再用刀裁下来。这里感谢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姐姐提供的手术刀,比壁纸刀好用多了。
然后用“苯板专用胶”组装粘接,胶10元600毫升铁桶。没用过航模泡沫专用胶。感觉这个苯板专用胶粘kt也很好用,干的很快,强度不错

这是下面

起落架----机轮要感谢一位模型工厂的漂亮妹妹,参观工厂的时候送给我的
起落架没有按照图纸安装,自己重新调整了一下。
这个结构,可以用比较轻的材料,承受比较大的力。
用了2根老娘的铝质毛衣针

由于知识准备不充足,电机安装那叫一个正,一点都不偏,哎,下次吸取教训
总重量:            365.9克
2408-21            51.1克
18a电调            16.4克
3个e-sky8克舵机    23.4克
11.1v1300mah锂聚     85克
接收机             28.1克
kt板飞机          113.8克
其他                 40克

总结:新手不要盲目的下手,最好先学习一段时间,等有了足够的知识,再diy飞机。动手前把自己的方案给前辈们看看,有什么不足,改进一下。还有在飞之前,用模拟器练习一段时间,找找感觉

这架飞机准备不飞了,收藏

网友A:
明知电机不合适3D还做

网友:
家里竟能找出三和控?我也回家掘地三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知还合适还做

做的时候还不知道。正在改

网友B:
晕。。。以前没玩过航模!竟然能在家里找到各三和控!!!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以前没玩过航模!竟然能在家里找到各三和控!!!佩服~~佩服~~

呵呵,真的想不起来怎么来的了,就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是以前的谁送我的吧。
识货的大侠,说说这个控怎么样啊?40m的

网友:
不敢想像

较短的时间就。。。。。。

网友:
不错哈
比我第一架KT机漂亮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知电机不合适3D还做

做3D!也不一定为了吊机。这个配7060桨可高速飞行!!!超爽
但那支叹纤做得太短了!恐怕受力不够,会空中解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不错!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做3D!也不一定为了吊机。这个配7060桨可高速飞行!!!超爽
但那支叹纤做得太短了!恐怕受力不够,会空中解体的

这么大的舵面"高速飞行"
楼主上的那桨可一点也不象7060

网友E:
“苯板专用胶”什么店能买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苯板专用胶”什么店能买到?

化工店,如果是含苯的胶水要小心,用完存放在室外阳台等,等干的过程最好放在通风的地方,苯是强致癌物质,所以最好用小包装的适于家用的那些胶水,胶水这东西毒副作用难免,就寄望于家用小包装的那些的成份毒性小点,至少量少挥发出来的东西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舵面"高速飞行"
楼主上的那桨可一点也不象7060

没错舵面很大,但他把舵角装比较靠中,所以这机副翼舵量不会很大的!因此高速飞行没问题的!
还有的是我是建议楼主用7060桨,没说是7060,上面的一看就知是1047啦(这个不提昌使用的,电机会拉烟的)

网友F:
电机的固定不要用热融胶,发热了会掉。方向及水平的舵机不要穿过KP板,会降低后部的强度。2408电机用3节锂电带8x4、7x6浆,飞350g的机子可以轻松吊机,胶水少用热融胶,还可以减少重量。起落架用直径2玻纤去做,又轻又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固定不要用热融胶,发热了会掉。方向及水平的舵机不要穿过KP板,会降低后部的强度。2408电机用3节锂电带8x4、7x6浆,飞350g的机子可以轻松吊机,胶水少用热融胶,还可以减少重量。起落架用直径2玻纤去做,又 ...

谢谢教诲。我学习的同时,有很多新手在学习。您的教诲造福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工店,如果是含苯的胶水要小心,用完存放在室外阳台等,等干的过程最好放在通风的地方,苯是强致癌物质,所以最好用小包装的适于家用的那些胶水,胶水这东西毒副作用难免,就寄望于家用小包装的那些的成份毒性小点,至 ...

谢谢。这个胶干的很快。用的时候没考虑健康问题。经你的提醒,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新手,确实需要老手的呵护教诲

楼主:
终于今天的满月飞没有飞成。心痒痒的。哎,过年,每天酒不断,酒后飞对不起飞机。
已经决定diy 第二个kt飞机了,第一个就不飞了。

网友G:
总重量365.9克是不是包括电池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重量365.9克是不是包括电池的重量??????????

包括
是总装完成后实际的重量。也就是起飞重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终于今天的满月飞没有飞成。心痒痒的。哎,过年,每天酒不断,酒后飞对不起飞机。
已经决定diy 第二个kt飞机了,第一个就不飞了。

过年,每天酒不断,我和你一样啊,不过我是不喝也飞,喝了就更要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过年,每天酒不断,我和你一样啊,不过我是不喝也飞,喝了就更要飞了

你可别耍酒风啊,喝多了就不会飞飞机了,只会打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今天的满月飞没有飞成。心痒痒的。哎,过年,每天酒不断,酒后飞对不起飞机。
已经决定diy 第二个kt飞机了,第一个就不飞了。

二十年后翻出来又是一架好鸡!

网友:
不错,新手的感觉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工店,如果是含苯的胶水要小心,用完存放在室外阳台等,等干的过程最好放在通风的地方,苯是强致癌物质,所以最好用小包装的适于家用的那些胶水,胶水这东西毒副作用难免,就寄望于家用小包装的那些的成份毒性小点,至 ...

多谢多谢!

网友:
 感觉有点重,一般飞行没问题

网友:
做的还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