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游艇改成O级的

楼主(2006-01-19):
电机烧了,轴系也太差了,想改成O级的

网友:
电机为何会烧呢?

网友A:
O级的玩油动才爽,看水花都OK了。

楼主:
加到时,以前大桨没有坏。这次用了C仔的小桨,反而因转速太高烧掉碳刷,这只电用了6年了,工作时间也有几百小时了,坏时碳刷还有一半,是到新幻想买来的50元一只的带风扇电机,质量不错了。今天已经把他修好了,打算买一个400钴电机,配原来的ESC30安电调正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O级的玩油动才爽,看水花都OK了。

我已经有油动了,不过多一个不拒,

楼主:
用了小桨速度没有提高,反而转速太高烧坏碳刷了,而大桨没事,电压是12伏,电调和电机已经到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到时,以前大桨没有坏。这次用了C仔的小桨,反而因转速太高烧掉碳刷,这只电用了6年了,工作时间也有几百小时了,坏时碳刷还有一半,是到新幻想买来的50元一只的带风扇电机,质量不错了。今天已经把他修好了,打 ...

400钴电机不够力的~~你还不如去买个2409无刷电机~连电调一起,也没有一个400钴电机贵,效率也比钴电机高没多, 一个2409估计是1个半个铃铛的输出功率,而且外转扭力巨大,KV值可以自己改磁极来提高.由于外转的效率高所以基本不需要水冷(个别情况例外,主要看各人使用)电流也不是很高.

楼主:
那里有卖啊2409无刷电机,多少一个

楼主:
想买一个动力模型上的115元的有刷电机,可以跟电调相配

楼主:
原来在启迪模型上有2409电机,以前看到过,连电调一百多

网友:
嘿嘿~~无刷的效率比有刷的是高很多的~~

网友:
我到卖540的飞高。。为什么不去看看哦???

楼主:
早就看过了,不错!不过现在想买无刷的

网友:
恩恩~~实验证明了外转是可以用在船上面的~

楼主:
如果这电机工作时转速达到16000转就好了,那么和2。5的发动机的油船差不多速度了,用C仔的桨

楼主:
据数据说最大可达拉力880克,和2。5发动机1公斤差不多了

网友:
我把铃铛改成6次极以后~KV增加了一倍~~空载的时候超过了3W转~但就是电流太大了开始发热~~现在用0.5的线单线绕~带飞机用9*6的桨电流是8.4A~电机没有温度~~下次用0.15的线4线并饶再试试~~电机效率高了基本是不会发热的

楼主:
你用多少电压啊!电调能上14电压吗,它的kv值有两种吗1000和平共处1600

网友:
我只用7个电池的~~我们这除了那条同里号是用10个电池以上的其他都是7个电池,包括我们会长那条跟你一样的船也是用7个电池的跑起来速度很不错~有机会我上视频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