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新手来了, 请高手们推荐个遥控器

楼主(2006-01-19):
偶新手,想买一个,四通的就行了,最好带混控,米要少的,呵呵
另外,偶只是听说混控飞飞翼好用,到底怎么用呀?高手给解说下行吗?

偶米少,米实在多的话,偶还不如升级升级电脑,还想买个DVD刻录想
偶有个想法,见别人在省体育馆飞哪个玩具机,开了电机,一丢就飞了,只有两通道,想自己作个飞翼,不知道用玩具机的东西行不行,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另外,玩具的,和别的控,能不能通用买来的25元的舵机呀?是同一个频道的吗?
请高手们帮帮偶,谢谢........
偶知道,这样简单的问题,别人都问N次了.................
偶还是想请教下,谢谢你们

网友:
二通道玩具飞机一般都不用舵机的,是接收板直驱两个电机,电机差速实现转弯,当然不能接标准舵机,象火鸟403那种是三通道,一个电调通道驱电动比例调速,两个比例通道驱舵机,舵机的电路部件集成在接收电路里,也不能换标准舵机.

二通道玩具飞机也有飞翼式的,基本上只能是无风天气才能飞.

带混控的四通标准遥控设备见过的最低价是二百出头,一发一收,有顺倒开关和混控开关,试过还不错.

所谓标准的设备就是说能任意搭配标准的舵机电调等使用,接收机的搭配就存在FUTABA和JR两大标准的问题,麻烦一点.

没有混控功能的设备,可以通过在接收机和舵机间串接混控器实现该功能.

网友:
4通的入门控我用的是沧狼,158RMB就够了,还行。

网友:
沧浪的不错的,我玩船很放心,电动小飞机也遇到什么问题,经济实惠!要是干脆点,有个模拟器接口就更好了!!

楼主:
谢谢你们,谁还有好用的吗?给推荐一个,呵呵

楼主:
另外,偶找了一下,找不到沧狼这个牌子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沧狼牌"
看这里啦http://www.wolf-model.com/list.asp?page=3&type=

网友:
你需要先看看资料,学点简单飞行控制原理,不然飞3、4次后就没有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沧狼牌"
看这里啦http://www.wolf-model.com/list.asp?page=3&type=

应该是
http://www.wolf-model.com/showproduct.asp?id=128
我是在家里发掘出古董控,要不也买这个了

网友:
4VF吧,也就251

楼主:
谢谢你们...........不过偶还想问...........

请问下,偶看别人的都是什么40MHZ和72MHZ的,这个和飞高的或什么的比,怎么样?影响以后的升级吗?谁能具体给我讲下?谢谢
看这个是35M的,舵机是不是哪个都能用?只是接收机要配 好,是吗?
如果接收坏了、好配吗?
偶新手,知道这问题一定很多人问了,但偶还是要麻烦下高手们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偶看别人的都是什么40MHZ和72MHZ的,这个和飞高的或什么的比,怎么样?影响以后的升级吗?谁能具体给我讲下?谢谢
看这个是35M的,舵机是不是哪个都能用?只是接收机要配 好,是吗?
如果接收坏了、好 ...

呵呵,不是笑你,我觉得你还是先到基础知识那里看看,慢慢看,很多就自己明白了,我也就是这样学的,你上面问的有些还不是问题!

网友:
舵机基本上通杀的。发射机配接收有点讲究,主要是FUTABA和JR两大系统,也有许多接收机可通用,但通用也讲究晶体的问题,这个是通用于FUTABA的,所谓入门级的东西,就是能带新手入了门槛,然后就算不坏也厌了的,就别太在乎它与将来的设备的兼容性,当然它的接收配FUTABA发射用是“正常”的!非要兼容就以后买遥控时指定35M,如果将来有一大堆飞机的话,想给每架都配一个接收,这个接收几乎是最便宜和唯一不令人破产的选择。

还有,这控不带混控功能,要飞V尾和飞翼在接收端别串混控器。

楼主:
楼上,混控器主要起什么作用?玩飞翼,是要用混控器吧?

网友:
4vf + 飞高接收
不要迷信所谓的好设备。。

网友:
买个4VF一次到位,性能不错,老型号,性能公认4通控中是属于比较优秀的那号类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独立的混控器就是装在飞翼或V尾的飞机上,将转向和升降两个舵机各自接在混控器上,再将混控器接到接收机的转向和升降通道上,当遥控转向时,两个舵机反向动作驱动飞机的舵面动作转向,遥控升降时,两个舵机同向动作驱动舵面升降.

混控器不能省舵机但能混用舵面,常规布局带横滚功能的飞机得四个舵面,飞翼只需两个也能,简洁易维护.

高级的或特制的遥控器在发射那头就能混控,飞机就可免混控器,混控器一个才三几十块钱,但多串一件东西多一份麻烦和危险,能在发射端解决总是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

偶还想问您下,如果不用混控器,将转向和升降两个舵机各自接一个舵,
如果不动的话,平飞,
单动一个的话,转向,
一起动的话,升降

这样行吗?会不会转弯半径过大?是不是可以用大点的舵面来补?
偶这样,是大舵,一个杆控一个
还是你们作的小舵,一个控两个舵,哪个会好用点呢?
是这样好呀,还是加混控器好?
请高手们指教..................

楼主:
上降,中升,下平飞.......图不好,凑合看吧

网友:
我觉的新手还是多看资料, 等了解的差不多了在花钱买设备,设备最好到二手去淘,绝对能让你手中的银子花的物有所值。

楼主:
请高手指教,楼主的不会就别JJYY.........
要不给偶说在哪看.........郑州图书馆的航天和航空书我都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