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小越野大升级,嘿嘿

楼主(2006-01-20):
1/18小越野大升级,嘿嘿

今天有空弄一下昨天拿到手的1/18小buggy,嘿嘿,全套金属升级零件,往上堆啊.....

一般情况下,我喜欢使用不锈钢螺丝来替换原车那种黑乌乌的铁螺丝,当然用钛螺丝更好更轻了,不过看在这车的价格上,使用钛螺丝,恐怕螺丝比车还贵了,免了吧,呵呵

懒得看说明书,所以每种零件都是先换一边,以便留个参考。

金属A臂的开孔比较紧,必须修整一下。按比较高要求的做法是应该在开孔里面使用赛钢套的,这次的金属A臂没这样做,要向工厂提下意见了

前半部分装好了,好象还缺少一些可以升级的部件,下次去找工厂勒索回来,呵呵

后半部分:

整车,嘿嘿,还不错呢

与1/8的油Buggy对比一个.....

明天装设备,可以试玩拉!!哈哈

要查看详细信息,请点击:《1/18小越野大升级,嘿嘿详细信息》

网友:
避震也换成金属的就更帅了!

网友:
我是这款车的生产者,请问这款车有不好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你使用,syl-1971@163.com

网友A:
哪里弄的金属件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弄的金属件噢

听说是香港那边做的.

网友:
不是香港那边做的,深圳做的

网友:
晕,又在勾引我拉!!!

网友:
请问这款车的差速器的齿轮是金属的吗??

要是金属的我就来一辆,扫齿都扫怕了!!
我喜欢全金属的!!

网友B:
扫齿是什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齿是什么回事?

通俗的讲,扫齿就是齿轮承受的力太大后齿被打掉,或被磨平。

网友C:
请问这款车的差速器的齿轮是金属的吗??

网友(2006-02-21):
应该是仿制的MINI  777。不错,想弄一台,配无刷和锂电。

网友:
我也有这个车了,还没收到。准备上2030无刷电机,双向无刷电调。11。1V锂电。

网友:
楼主这个车升级部件的费用估计占新车价格的比例不小了吧

网友(2006-10-24):
小电车的升级件不比油的便宜多少哦, 米坑啊米坑

网友:
马达

请问马达是370 还是380的?

网友(2006-12-27):
个人认为A臂用金属的不太好~

网友:
花了不少银子啊.

网友(2007-07-18):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款车的差速器的齿轮是金属的吗??

同問~~

 這個是關鍵問題呀!

网友:
这小车的差速是塑料的

我也有一个这小车,感觉车子质量还行,但齿轮磨损比较严重,特别是上了无刷以后,动力太猛,差速齿轮很小齿也很小,只有黄豆那么大

网友:
一个差速齿轮只有黄豆那么大

我在网上到处都在找它的升级件,一直没有找到,请问楼主在哪买的,给个联系方法,
我的齿轮磨损严重

网友(2007-11-07):
够靓啊~
偶稀饭~

网友(2008-03-26):
我想买部越野,,,500内的最好便宜点的,,有没有介绍?请问

网友:
这样磨合新车,有教程吗 ?

各位大哥,我是刚如行的新手,我亲几天买了辆越野车,本来是想收藏的,就没有磨合了,现在我想拿出来玩,但是不会磨合,想让大家教教我,怎么调油针什么的.在这里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黑螺丝比不锈钢的螺丝强度好,但是没有不锈钢的防锈,哇咔咔,很漂亮的车,很喜欢

网友(2009-03-05):
小车娱乐性极高啊
是MINIINFERNO吧

网友:
换了5800kv的无刷之后你就会感受到这个车带给你的厉害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