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尾电机出力过大?

楼主(2006-01-20):
如何解决尾
电机
出力过大?在旋停中老是要拉着尾舵杆,以减小出力,如何解决?

网友A:
试试看
电子板上有东西可调的就首先调电子板,没有东西可调的,可以把尾桨剪短,或者串两极管。

楼主:
我用的E-SKY的混控,有两个微调,一个是混控,另一个是感度吧,按理应该调混控,可来回调了没什么变化,怎么办?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池? 什么尾电机?
我正好跟你相反,它总是出力不足,右转很困难,晕死!

网友C:
我的是1003的,一样,尾桨出力太大,调微调都不中,后来只有减了点尾桨。

楼主:
我用的是商城卖的嘉宝圆柱型镍氢电池,8.4V 700MA。不落地,一次可旋停8分钟,动力就下降了.尾马达是4200碳刷。商城卖30元一只。

网友B:
我用的 11.1V 1800mah 理电
估计是电池太重,反扭力太大
导致尾电机推力不足和寿命过短!
打算还是换回 7.4V 1200左右的理电玩好了。
对你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法可以试试:
1、换 小尾桨
2、换 T数小些的尾齿轮

网友B:
对了,你现在是否用的 PE桨?
用 PE桨最好搭配其低功耗尾桨(比原装桨要小)
还用原装尾桨的话可能会导致推力过大。
不知我猜得对不对?

网友D:
我推荐以下几种方法:
1、先调陀螺仪、感度加大,只要不发生追踪现象,然后调中立点。
2、调整遥控器上面的微调。
3、把平衡翼片搞个10度的攻角。
4、尾电机串二级管。
5、把尾桨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