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EXHP问题求解!

楼主(2006-01-20):
D/R双重比率设定,指的是什么啊?谢谢!
在飞行过程中直接做的微调,发射机会记录在这个对应模型的参数里吗?谢谢!

网友A:
D/R就是大小舵角,就是在两个最大偏转角度之间切换.任何参数的调整都会自动
记录到相应的档案中.比如您选定了3号记忆档案,可以呼出需要设定的项目,在飞行过程中使用+-键来调整到合适的数值.而任意通道的微调则无需呼出项目而可以直接设定并记忆到当前调用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