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偏移问题

楼主(2006-01-20):
我的小龙在悬停时尾巴会缓慢地向左偏移,过一会就得左舵修正一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GY401,Hs56,9X2设备.

网友A:
遥控器微调居中吗?刚上电的时候让机机保持静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微调居中吗?刚上电的时候让机机保持静止了吗?

中立的,上电时机器放在地上,没动它.我有四块电池,其中一块换上去后现象明显一些,其它三块还好.

网友:
GY401的感度是多少?

楼主:
感度是85

网友B:
中立点没有选好!尾舵的中立点不是攻角为零的时候,如果选攻角为零作为中立点,即使能锁住尾,舵机也会工作在频繁修正的状态,影响舵机寿命!把中立点设成有几度的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没有选好!尾舵的中立点不是攻角为零的时候,如果选攻角为零作为中立点,即使能锁住尾,舵机也会工作在频繁修正的状态,影响舵机寿命!把中立点设成有几度的攻角!

有道理,我试试看

网友:
感觉大概3-4度攻角,我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要往里挪。

网友:
我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如果用20c的电池尾巴慢慢的偏右.用12c的电池则慢慢偏左.(用20c电池的转速明显高于12c).这现象以经两个月了.出了舵机陀螺仪没换别的都查过没什么问题.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
检查尾皮带轮是否打滑

楼主:
今天重新设置了一下尾舵中立,使中立时尾舵靠里,尾螺距大约3-4度.将尾连杆改成球头连接,GY401感度设置为75
情况明显好转,机器变得很稳定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不用客气,这些也都是模友说的,不过都是直接问老外交流到的!国内玩家老是反映尾舵经常容易坏,实际很多就是这个原因,不过好象大家讨论的气氛很不浓厚,都不注意一些细节!

网友:
严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