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加速向左倾

楼主(2006-01-20):
我的450XL急加速时会向左倾,就是说悬停的时候急加速,飞机是一道弧线向上的。
悬停都很稳,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舵臂没有垂直的关系。请教高手。

网友:
原因:1,有可能是CCPM十字盘的三个舵机的行程不一至,楼主的情况大概是右边的舵机行程比左边的大了,应该三个舵机行程设成一致.
2,我没有用过9X,但也是JR的,有一个叫油门混控的,若您设了推油门时混控打左侧舵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3,左侧舵机扫齿了.主桨不动时(电机线拔掉,电机不转),舵机支撑十字盘用的力小,就算有时候舵机扫了齿也看不出来,一但接上大桨舵机支撑力不够,就会体现出来.

楼主:
按说说明书,平的地方平,垂直的地方垂直。
然后设置控,使十字盘上升平行。就ok了。

网友:
我的调整以后也成了这样,现在还是那样,请问楼主是如何调整好的

楼主:
D/R没有设,混控无。
不过回家再创建一个模型重新调整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首先检查发射机的设置,可能自己不小心有些设置自己改动了,有可能影响的有舵机行程、D/R开关、微调、混控(比如不小心加了油门-》副翼的混控)。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成缺省状态,然后再调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电机,或者打到熄火降落状态,加减油门,看看是否能平行上下!如果不能,三种可能性,舵臂没有按说明装好;舵机行程不一样;舵机一致性太差!

1、舵机3个56,应该一致性不差
2、躲臂在0攻角时都是平行的,但是上空飞行后调市过,副翼微调向右了,当然摇臂肯定不平行了。是否还要调节连杆?
3、用油门锁定后,中位的十字盘位置和拔掉电机线后推油门到中位的十字盘位置不一样,前者有倾角,请问这个现象为何?如何消除?

谢谢。
9X2,CCPM.

网友A:
拔掉电机,或者打到熄火降落状态,加减油门,看看是否能平行上下!如果不能,三种可能性,舵臂没有按说明装好;舵机行程不一样;舵机一致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