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的Y线接上后一个舵机不转了,请教高手

楼主(2006-01-20):
我自己制作一个Y线,但是接上通道后只有一个舵机在动,而且不停的抖动,将其中一个取下后都能动,但是也有抖动现象,是我的线接的有问题吗?我是按照信号线对信号线,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的方法并联上的。电源是无刷电调自带的动力电源分出来的,一共是四个舵机,都有抖动的情况,实在弄不懂是什么原因出现的抖舵。发射机:futaba6EXAP,接受机:西安电子孵化器6通道接受机,舵机:杂牌9g舵机。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制作一个Y线,但是接上通道后只有一个舵机在动,而且不停的抖动,将其中一个取下后都能动,但是也有抖动现象,是我的线接的有问题吗?我是按照信号线对信号线,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的方法并联上的。电源 ...

线长线细线阻大!信号衰减,加上,电调电小电不足!独立4.8或6V供电吧

网友:
不用Y线时抖不抖?

楼主:
将y线去掉,两个舵机都正常了,也试过接独立接受机电源,还是一个动一个不动

网友:
舵机信号线干扰.......
换两个好点的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