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上路—购物清单

楼主(2006-01-20):
我想买个电直玩,不过什么也不懂。花了十几天国内大大小小了论坛模型店都转遍了,港台论坛也没少去,才大致弄清应该买些什么。把我定的配置贴在这里,希望老鸟加以指点。如果能引发一些讨论,希望对菜鸟入门
有所帮助,我们论坛里的扫盲贴太少了,也不系统,比飞行披萨这样的论坛差不少。

完全是新手,欢迎拍砖,如果只是来嘲笑,不给建议那就别来了。

设备:JR MAX66II ADT   ¥1800                                  (我喜欢JR的,不过到处买不到)

接收机:飞高 PPM 6通   ¥145                                   (论坛上说R6nII好像有点问题,飞高的怎么样?)

舵机:(X400大礼包)GWS naro +f hp/bb  9克×3                 (不带轴承的齿轮容易坏,飞行披萨里说的)
                    GWS pico +f /bb    6克×1  共¥418

陀螺仪:NEC GY400   ¥380                                      (带锁尾的好像这个最便宜了吧?)

电调+电机 :ELE无刷套装     ¥338                             (便宜啊,等练好了再买个好的,这个飞固定翼)
             电调ELE ADVANCE EBSC2500BA(25A)
             电机ELE EA20—22L

机身:ARK X400 空机 ¥758                                      (大家都说好)

备件:ARK—206 飞行急救包—H(主旋翼部分) ¥98
      ARK—207 飞行急救包—T(尾旋翼部分) ¥110
      泡沫旋翼(亚托450代用)×?(待定)

                                                               (泡沫旋翼一定要的,可以减小平民伤亡,机身部分如果摔的比较多,是不是再买个空机更划算呢??)

电池:E—P  11.1V/1600mAh/10C    ¥136×?(待定)         (比较便宜的两种,练悬停,好的也没用)
      3E聚合物锂电池 11.1V/2200mAh/10C   ¥188×?  (待定)

充电器:?(待定)                                         (太贵,牌子太多,价格太混乱,不想买)

工具:角度尺                                             (调旋翼一定要吧?)
      球头钳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内六角扳手                                         (不买专用的,世达or长城的不是更好吗?)
      浆托                                               (不能不要吧?)
      模型箱                                             (很必要,就是太贵)
      电子称                                             (配平旋翼要用)

至今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

飞高的接收机好不好用?
陀螺仪很容易摔坏吗?
新手要不要锁尾的?
无刷电机的规格是怎么分的?只看kv值吗?编号有规律吗?
买个空机身当备件划算吗?
X400能用450的泡沫旋翼吗?
能插电飞吗?会不会烧设备?(这个很重要)

网友:
你定的那个电机是固定翼用的.X400可以用ELE的直机外转,KV2600的配原机带的14T.
X400可以用亚拓的,不过需要自己把原装桨上的夹片装到亚拓的桨上,这个很容易,一看就明白.
电调要用ELE的BH的,也就直机专用的,BEC电路驱动能力强,不容易失控.
接收机我用R6NII,发射是3810,很正常,飞高没用过.
其实JR MAX66原配的R700型接收机正好飞电直用.
电池用1600的10C有点小.
如果用10C的要用1900以上的.

网友:
MAX66好象是3点曲线,将来可能不够用
飞高接收机抗干扰能力实在太差,用来飞直机,会吓出心脏病的
GY400用的人很少,不知道好坏,保险点不如买个Telebee陀螺仪,价格贵不了多少
其他东西个人感觉没啥问题

楼主:
陀螺到了,太小了我有点担心

楼主:
我在5iMX固定翼版看到的,JR3810or378配R6nI跳舵易失控,R6nII也跳舵,说是换长一点的天线就好了。但是7
2M的好像就没事。很奇怪!

所以没敢买。

网友:
怎么样你用了吗?

引用 楼主:
陀螺到了,太小了我有点担心

网友:
尾舵建议还是也用9g的比较好

网友:
电机权你用亚拖的430,设备用6通以上的,飞高的接受机满一般的,GY400也不是很好

网友:
飞高的接收机好不好用?        ==========>个人感觉直机上不好,特别是X400这种大小级别的。
陀螺仪很容易摔坏吗?          ==========>本人摔机无数次,还没摔坏过。
新手要不要锁尾的?            ==========>锁尾的好,很有必要,调起来也比非锁尾的方便。
无刷电机的规格是怎么分的?只看kv值吗?编号有规律吗?  =========〉编号各厂家有不同的标法。由大桨转数和减速比决定选用的KV值,电直一般都有推荐KV值的。
买个空机身当备件划算吗?      ==========>个人感觉仅用来当配件似乎不划算,因为有些东西摔很久都不会坏,有些东西每次摔基本都坏,还是老老实实买配件吧。
X400能用450的泡沫旋翼吗?     ==========>还没见过450的泡沫旋翼
能插电飞吗?会不会烧设备?(这个很重要)   ========>不插电能飞吗?

网友:
接收机就用原配的R700好了,飞高的接收机用在直升机里简直是找死!陀螺仪GY400是用的人很少,至少用得不放心,还不如买个亚托的RCE500锁尾陀螺仪至少用得放心和有保障,而且你还可以买个二手的可以省下不少的大洋!GY400广州的模友拿来测试过,效果就……

楼主:
钱已经汇了,幸好还能改单,非常感谢!

JR的设备太难买了,恐怕要到节后,所以

陀螺一时没法试。

电机和电调是不太好,不过ELE告诉我也能飞

电直,买回来飞固定翼吧。

尾舵不是说速度最终要吗?负荷很重吗?

楼主:
设备原来想上3810

可是有人说,要把MAX66的功能都发挥出来

得飞几年,到时候买好的不迟。

我也搞不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钱已经汇了,幸好还能改单,非常感谢!

JR的设备太难买了,恐怕要到节后,所以

陀螺一时没法试。

电机和电调是不太好,不过ELE告诉我也能飞

电直,买回来飞固定翼吧。

尾舵不是说速度最终要吗?负 ...

6g GWS舵机我用下来感觉寿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原来想上3810

可是有人说,要把MAX66的功能都发挥出来

得飞几年,到时候买好的不迟。

我也搞不清了。

现在好点的遥控器都用不上全部功能,我想MAX66也一样,但是不能容忍的是3点曲线,这个价格还不如买个2手的3810

楼主:
用eleKV2800的无刷怎么样?

楼主:
ESC-2500-BH买不到了

准备用好盈的HW-25A-GHV1.1

托亚的电机有三种不知是用哪个?

430L無刷馬達(3550KV)(58g)

2500KV外转子无刷马达(68g)

3200KV外转子无刷马达(64g)

楼主:
我说得插电是指接稳压电源,这样可以练很长时间。我买1600mAh就想当缓冲器用(或者用氢电)

泡沫旋翼,我看5iMX商城里很多,小神蜓的也和450通用,买个电子称配平一下

应该能用吧???

对不起看错了,是Zoom400的

泡沫大桨
货号:35007A

适用于:Zoom 400、小神挺#35
长度:286mm
宽度:30mm
翼形:双凸翼
材质:外面是PE泡沫、里面的钢筋是碳纤杆
单只重量:9.9g

5iMX商城  ¥58

网友:
亚拓430比较好.
如果你要直接接稳压电源玩,需要两个条件,1:稳压电源输出功率足够大;2:你的技术足够好

楼主:
我们公司有个很好的电源(一千多块的),30A没问题

为什么要技术够好??不明白?

上面这个Zoom400的桨能用吗?

网友:
以前飞过直升机吗?

网友:
设备建议你买HITEC的6通,功能极其强大,5点油门螺距曲线。其次是RD6000,功能也可以。其它的JR FUTABA的6通设备功能都不行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HITEC的6通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一套遥控器,而且还配有3个HS55舵机。

楼主:
我没玩过直升机,固定翼到是搞了十多年了

飞行披萨里对HITEC评价还可以兼容性挺好,不知道可靠行怎么样?以前韩国舵机补太好现在如何??

接收机方面除了原配的R700(20g),JR还有个R610(16g)没见人卖过,超小的就只有R6nII,没什么选择??

大家还用过别的吗??

电机huyou给我推荐亚拓430(¥328,58g,KV3550,300W)不错。不知道这个怎么样?A.K.E冰峰雷电400F (¥277,

40g,KV:3300RPM,220W)便宜还轻一些,有人用过吗??

楼主:
我去找HITEC的说明书看看,不过曲线要几个控制点才够用??9X是几个点?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指标,和功能比较重要??

网友:
曲线一般五点比较好,HITEC,9X等都是五点的,而且HITEC的接收机就是微型的,很适合电动飞机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HITEC确实不错,而且舵机接受机都能用上,省了不少。我向老板问了一下,他说HITEC和其他牌子

的设备兼容并不好,不像传说的那样。不知有谁试过???  不过我看这并不重要只要买原装接收机就好了。

不过这个牌子不太好买,得等年后才有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