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小双翼

楼主(2006-01-20):
  刚做完。只在地上跑了几次翼展48CM(上下翼都是)翼面积11.52dm^2全重132g.设备:傻猫180马达,蓝箭接受机,电调.不知名700mah7.4v锂电.

翼载11.45g/dm^2,推力120g.请问这飞机最低速度大约每秒多少米?

网友:
好漂亮,室内可以吊机了

网友A:
全重132,拉力120,不是吊机是掉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重132,拉力120,不是吊机是掉机啦

都不是,应该是叼鸡啦。

网友:
按0.5的升力系数估计,平飞速度大约5.5m/s.飞室内太快了一些.

楼主:
真的那么快?我以前的大飞机(翼载20克)速度只有3m/s

网友:
哈哈
期待飞行的图片哦

楼主:
刚飞,只是出事儿……机身折了。
痛定思痛,再做一架单翼机。各位帮我出出主意,象这样的飞机翼载应是多少?机翼怎样保证面积11.5dm^2重量最轻

网友:
可以先设定你想要的飞行速度,再选择翼型,弦长等数据,进而得到雷诺数和升力系数.最后用升力计算公式求出机翼载荷.

网友B:
楼上朋友能说得具体些吗?

网友:
系统的不确定度大到令这一切的计算失去了意义,所以,现阶段别说是自做,就是大厂名师设计更多的也靠的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朋友能说得具体些吗?

计算的目的只是为研发做参考,具体问题还需在实际中逐步解决.因涉及的方面太广,一时说不清楚,可以参考我的"用FMS模拟器辅助diy"方法,已在论坛中发表.但还是靠你自己去摸索.

网友:
呵呵
目前这种一般手工自制的,没法按公式来算什么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的,尤其是kt这种弹性材料,加工过程中都会有形变,向这种小飞机这种形变足以很大程度改变这些参数了,只能作为参考,其余的只有靠实体的测试了,

网友:
现在所见过的机翼做法都不可能与原翼型一致,但先将蒙皮的KT板在割泡沫翼余下的翼床(我起的名称)热弯定型,这样就可以克服KT板弹性影响,所以,传统的构架式机翼做法可用在KT翼上,并保证机翼获得相当精确度,升力系数\阻力系数等参数的应用就有意义了.

网友A:
KT板的弹性根本不是指成型时的弹性,受力后的扭转变型才是真正的问题。再周全的计算也需要导入足够多的实测数据,没有这些变量,计算出来的数据就是笑话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板的弹性根本不是指成型时的弹性,受力后的扭转变型才是真正的问题。再周全的计算也需要导入足够多的实测数据,没有这些变量,计算出来的数据就是笑话而已。

我不知理解是否正确,机翼上受力结构不用KT材料,比如翼梁,上反角加强等,而机翼表面空气压力差,不应该造成2cm厚的KT板凹凸形变吧?翼肋,横梁和上下蒙皮构成箱体结构,抗扭系数应该够大了,除非你的飞行速度很快,我玩遥控还是菜鸟级别,反应慢,不敢玩此类模型.再说只要翼型有相当的准确度,各种参数的参考性就好些,但我还是认为,性能好的飞机是要通过实践修正才能得到的.现在还需要试飞员来检验真飞机的性能,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只经过理论设计,风洞试验的飞机,是不可能批量投产的.离开基本参考系去diy,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A:
举个例子:翼龙是著名的慢速机,翼龙的整体泡沫机翼不只2CM厚,翼龙的泡沫材料的强度等各项性能广受赞誉,结果是:翼龙的翼型采用抗扭转翼型。
如果用KT板做机翼不考虑扭转因素,实际上可行,但计算时不引入此数据会使算出来的结果......
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如果设计飞机可以把这些因素排除,随便找个人学三个月,然后算三天就能设计出“运十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翼龙是著名的慢速机,翼龙的整体泡沫机翼不只2CM厚,翼龙的泡沫材料的强度等各项性能广受赞誉,结果是:翼龙的翼型采用抗扭转翼型。
如果用KT板做机翼不考虑扭转因素,实际上可行,但计算时不引入此数 ...

不想和你在技术方面纠缠了.我只是个教书的,我想的是在diy之前找个参考系,设计试飞后加以修正,你是要直接出产品,道不同,无言,休声.

网友(2009-01-03):
LZ能不能给张图纸啊...谢谢///ww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