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解决一下如何在FF9里面用设置CCPM

楼主(2006-01-20):
我的螺距,升降方向都是正的就是升降舵是反的怎么调整呀?这个可都是通过三个
舵机
混控完成的呀!反向单个舵机好像不行呀!

网友A:
BASIC设置里进入SWASH AFR项,然后调ELE从+50%改成-50%或者反之就搞定了

楼主: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ff6能飞CCPM吗?

网友C(2006-05-07):
能飞吗,我也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