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原装桨换木桨后需要再做螺距调整吗?

楼主(2006-01-20):
我用原装的桨,2500MAH锂电,飞11分钟悬停,用掉1100MAH,折算悬停电流为6A
换成315木桨后,2500MAH锂电,飞12分钟悬停,用掉1750MAH,折算悬停电流为8.5A
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大?用木桨电调,
电机
都会发热,不知道要做哪些调整?
请教各位

网友A:
原装的奖比木浆长出10MM!应该是这个关系把,而且最好还是从新量一下螺距,心里踏实,飞着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