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water 兄..無刷電調的.TIMING , PWM 設定

楼主(2006-01-21):
無刷電調的.TIMING , PWM 設定是什麼,又是怎樣配答的?

像TOWERPO 40A,

TIMING 可調 : 3/8/15/30

PWM   可調  :8/16/32K

是根據不同的馬達去設定嗎?

可否細說, 謝了.

网友:
TIMING,也就是进角,主要用途是调整马达实际运转KV,只能提高KV,不能减少,进角越大,效率越低,但是转速越高.
2极的内转马达最好不用进角,或者3也可以.
6极的就可以到8.
12-14的都可以,看实际需要,不过正常的话,最好就用最小了,这样马达效率最高.
PWM是切换速率,高的就会让电调发热,但是马达运行就平顺很多,适合2极马达或者KV5000以上的马达.
其实这些都是提高性能用的东西,对实际使用只会干扰使用效果.如果没有很完善的仪器,或者说是经验,那就什么都用最小值就好了,这样的效率最高.
如果要加转速,那就加提前角,但要注意马达的配合.
PWM,也同样,但是高频率的PWM的前提是你要有很高性能的马达才划算.

网友:
又懂了少少